台达(DELTA)变频器
威纶的屏如何与台达的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8-01-13):
想直接用屏控制变频器的运转及频率,不知道如何做,请帮忙

网友A:
你打算用485通迅,还是232通迅,如果只简单的用于运转及频率,那应该很简单.看看技术手册就应该能做.

网友B:
DELTA 变频器走MODBUS协议,可以用RTU或者ASC II两种方式
地址在手册里都有.

楼主:
我用辅助的485口通讯,地址是3X 4X之类,怎么对应变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