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输出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8-01-13):
各位,我在修变频器时,遇到一块功率板导致输出电流不平衡,是6路316J集成在一块板上,可是怎么判断是哪一路出了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电流不平衡,你查一下6路驱动上的所有电阻

网友B:
第一条贴有讲!

网友C:
求助:台达B跳CF3。7KW,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我测过电阻应该没有问题,我一直怀疑是电容的问题,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贴片电容有拆下来吧,请问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D:
驱动电压是不是一样,还有可能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模块的问题,驱动波形也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7 18:20:00
可以确定不是模块的问题,驱动波形也是正常的
~~~~~~~~~~~~~~~~~~~~~~~~~~~~~~~~~~~~~~~~~~~~~~~~~~~~~~~~~~
如此的话,很可能是逆变模块的问题。模块好坏的判断不能单纯从量主回路来判断,要综合判断。

网友F:
从你 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316的问题,一般是老化了,可以静态检测具体是哪只出 问题了,

网友A:
罗工,我认为还是电阻的问题,如果是316老化的问题,一般会造成输出电压不平衡,是吧,这种问题我碰到的很多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