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1-13):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发帖。我宿舍电脑没装S7软件,我管理的料机用的是S7315的CPU和台达的ADP6触摸屏.每来个I点触摸屏就闪烁故障并且蜂鸣器报警,一共有大约十个i点来任何一个都报警,操作台上只有一个常闭点的报警亭按钮。按下就不报警。但是来其他的也不报警了阿,只是触摸屏上闪,我怎么才能做到来任何一个就报警,按下报警亭就不叫,再来任何一个就叫阿,再按下就不叫阿…
 我还想做个来故障就保持住在触摸屏上可以看到,但是程序好做,但是台达的触摸屏没详细的说明书。

网友A:
首先操作台上的按钮是不是自复位的,如果不是换成自复位的,然后修改程序。
      A     I      0.0
      FP    M      0.0
      O(
      A     I      0.1
      FP    M      0.1
      )
      O(
      A     I      0.2
      FP    M      0.2
      )
      O(
      A     I      0.3
      FP    M      0.3
      )
      O(
      A     I      0.4
      FP    M      0.4
      )
      O(
      A     I      0.5
      FP    M      0.5
      )
      O(
      A     I      0.6
      FP    M      0.6
      )
      O(
      A     I      0.7
      FP    M      0.7
      )
      O(
      A     I      1.0
      FP    M      1.0
      )
      O(
      A     I      1.1
      FP    M      1.1
      )
      S     Q      0.0

      A     I      2.0
      FP    M      2.0
      R     Q      0.0
其中I0.0~I1.1是报警信号输入,I2.0是报警解除按钮,Q0.0是蜂鸣器,程序大概如此,地址你自己找。

楼主:
按钮是自动复位的阿,但是你能不能用梯形图编阿,我看不懂语句表阿。

网友A:
我刚开始是用梯形图编的,但拷不过来,只好用语句表了。其实很简单,你把每个报警输入信号的上升沿用来置位蜂鸣器,用报警解除按纽的上升沿来复位蜂鸣器。这样当每一个报警到来时,蜂鸣器就置位保持,当按下报警解除按钮时,蜂鸣器就复位。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下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