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servo上的线材如何选配

楼主(2008-01-13):
  请问线材(编码器与动力线)是如何选配的?都用的是哪家公司的线材?
  手册上提供的线材标准和大陆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
按照电流选嘛··电流多大,配相应大小的线就完了三。

网友A:
可以参看手册,手册中是两种写法,前面的是通用写法,例如1mm2,后面对应的就是美制电线标准。只作为参考,也可以按照实际所用电流进行选择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