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人机界面按钮的功能

楼主(2008-01-13):
有没有这样一种人机界面,它里面的按钮同时能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保持型按钮功能,按下"on",放开"off".另外一种是按下换画面功能.或者说我换画面的时候需要通知一个触点"on"一下.现在我看了几种人机界面,通知后是一直"on"的.

网友A:
在PLC里面复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哦,应该说基本上所有的屏都可以做哦,在按钮动作中执行ON ,OFF,然后在按钮的ON宏中编写宏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