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件怪事!!!

楼主(2008-01-13):
请看这里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8317

楼主:
高手们,过来看看吧.

网友A:
奇怪啊?按你的第一张图线圈应该动作不了的,线圈电压是24V,但半波整流只有12V的(你也测量过只有11V),要线圈动作至少也要有80%的额定电压吧(虽然吸合后保持电压可以降到60%的额定电压)?不明白。。。

网友B:
震动是因为电压12v,吸不动

网友C:
图1里的线圈有震动是正常的,电压是0.45U,肯定吸不动;
图2是全波,桥式是4个二极管,能吸合;
线圈阻值174,感觉不太正常,太低了,12V的又高了,你换个其它的24V线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