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子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08-01-13):
[b]常用电子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

    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是开关电源维修的一项基本功,如何准确有效地检测元器件的相关参数,判断元器件的是否正常,不是一件千篇一律的事,必须根据不同的元器件采用不同的方法,从而判断元器件的正常与否。特别对初学者来说,熟练掌握常用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和经验很有必要,对于熟练的高工来说,温故而知新嘛!以下对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经验和方法进行介绍供大家参考。希望看完这篇贴子,对你有所帮助和了解。
    一.NTC热敏电阻检测方法

(一)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按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由标称阻值Rt的定义可知,此值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
  (2)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例如,MF12-1型NTC热敏电阻,其额定功率为1W,测量功率P1=0.2mW。假定标称电阻值Rt为1kΩ,则测试电流:
  显然使用R×lk挡比较合适,该挡满度电流Im通常为几十至一百几十微安。例如多用的500型万用表R×1k挡的Im=150uA,与141uA很接近。
  (3)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于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二)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1,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将所测得的结果输入下式:
  αt≈(Rt2-Rt1)/[Rt1(t2-t1)]
  NTC热敏电阻的αt<0。
  注意事项:
  1、给热敏电阻加热时,宜用20W左右的小功率电烙铁,且烙铁头不要直接去接触热敏电阻或靠的太近,以防损坏热敏电阻。
  2、若测得的αt>0,则表明该热敏电阻不是NTC而是FTC。

二.常用二极管的检测

二/一.万用表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极性与好坏。检测原理: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这一特点性能良好的二极管,其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这两个数值相差越大越好。若相差不多说明二极管的性能不好或已经损坏。
    测量时,选用万用表的“欧姆”挡。一般用R x100或R xlk挡,而不用Rx1或R x10k挡。因为Rxl挡的电流太大,容易烧坏二极管,R xlok挡的内电源电压太大,易击穿二极管.测量方法:将两表棒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个电极上,读出测量的阻值;然后将表棒对换再测量一次,记下第二次阻值。若两次阻值相差很大,说明该二极管性能良好;并根据测量电阻小的那次的表棒接法(称之为正向连接),判断出与黑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与红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因为万用表的内电源的正极与万用表的“—”插孔连通,内电源的负极与万用表的“+”插孔连通。
    如果两次测量的阻值都很小,说明二极管已经击穿;如果两次测量的阻值都很大,说明二极管内部已经断路:两次测量的阻值相差不大,说明二极管性能欠佳。在这些情况下,二极管就不能使用了。
    必须指出:由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用万用表的不同电阻挡测量二极管的电阻时,会得出不同的电阻值;实际使用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较大,因而二极管呈现的电阻值会更小些。
    二/二.特殊类型二极管的检测。
    ①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是一种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作用的二极管。其极性与性能好坏的测量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当使用万用表的Rxlk挡测量二极管时,测得其反向电阻是很大的,此时,将万用表转换到Rx10k档,如果出现万用表指针向右偏转较大角度,即反向电阻值减小很多的情况,则该二极管为稳压二极管;如果反向电阻基本不变,说明该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而不是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的测量原理是:万用表Rxlk挡的内电池电压较小,通常不会使普通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击穿,所以测出的反向电阻都很大。当万用表转换到Rx10k挡时,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变得很大,使稳压二极管出现反向击穿现象,所以其反向电阻下降很多,由于普通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比稳压二极管高得多,因而普通二极管不击穿,其反向电阻仍然很大。

三.功率放大管真假辨别

功率放大管是音频功率放大器中的关键器件,现将正品与假品作一番比较。
1.从印刷的字体来看:正品字体匀称清秀,字迹不易被擦拭掉,而假品的字体如同写上那样,用手指甲轻轻刮拭便会使字迹颜色变浅、甚至掉漆看不清。
  2.从封装按压的烙印来看:在靠近管子上部坚固螺孔旁的两边分别印有英文字母和数字,下部靠近管脚的中间则印有不同厂家或国家的封装的字样,如SK(三肯)、PHILIPPINES(菲律宾)、MALAYSIA(马来西亚)等。而假品则并无印字,或是上面两点的印字臃肿难看,而下面一点由于字位多干脆不印。当然也有一部分合资管此处无印字,但其他方面都与原装管并无明显的差别。
  3.从功放管的封装及加工工艺来看:正品自身所带的散热片与封装塑料粘合处界线清晰、边角平整,而假品的粘合处界线弯曲不清甚至有缝隙(现市场最易见的假品有小东芝管A1491/C5198、D817/D1047),表面则如拉丝处理过那样有粗糙感(这是假品最易露馅的地方)。某些型号的进口管其散热片表面作过磨砂工艺处理(如MATALOLA的MJL1302A/MJL3281A),而假品及个别的合资管则没有这一工序。
  4.从测量的结果来看:用指针式万用表R×10k挡测管子的c、e极间正反向电阻时,正品的指针都在∞处不动或摆动的角度非常小,而假品的c、e极正向电阻(NPN正向为Rce、PNP正向为Rec)摆动角度则要大得多,即电阻值较小(这表明管子的穿透电流较大);而用数字万用表测管子的放大倍数β时,正品(特别是进口管)的一致性非常好,而假品的一致性普遍较差。
  5.假品装机使用时的表现:由于管子的耐压普遍偏低,所以极易造成管子在开机时烧毁;或发热比正品严重,此时管子的c、e极电阻已比未装机时小得多,而β的偏差则更大,正品则无这种现象。

四.数字集成电路分类及特点

随着数字集成电路的应用日益广泛,数字电路产品的种类愈来愈多,其分类方法若按用途来分,可分成通用型的集成电路(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产品,微处理(MPU)产品和特定用途的集成电路产品三大类。其中可编程逻辑器件就是特定用途产品的一个重要分支。按逻辑功能来分,可以分成组合逻辑电路(也称组合电路),如门电路,编译码器等;时序逻辑电路,如触发器、计数器、寄存器等。按电路结构来分,可分成TTL型和CMOS型两大类。
  常用的TTL54/74数字电路系列,它们的电源电压都是5.OV,逻辑“0”输出电压为≤0.2V,逻辑“l”输出电压为≥3.OV而抗扰度为 1.OV。
  CMOS数字集成电路与TTL型数字电路相比,前者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静态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输入阻抗高。工作电压范围为 3-18V(也有7-15V的,如国产的C000系列),输人端均有保护二极管和串联电阻构成的保护电路,输出电流(指内部各独立功能的输出端)一般是10mA,所以在实际应用时输出端需要加上驱动电路,但输出端若连接的是CMOS电路,则因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高,在低频工作时,一个输出端可以带动50个以上的接入端。CMOS电路抗干扰能力是指电路在干扰噪声的作用下,能维持电路原来的逻辑状态并正确进行状态的转换。电路的抗干扰能力通常以噪声容限来表示,即直流电压噪声容限、交流(指脉冲)噪声容限和能量噪声(指输人端积累的噪声能量)三种。直流噪声容限可达电源电压的40%以上,所以使用的电源电压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强。这是工业中使用CMOS逻辑电路时,都采用较高的供电电压的原因。TTL相应的噪声容限只有0.8V(因TTL工作电压为5V)。
  数字集成电路的产品型号的前缀为公司代号,如MC、CD、uPD、HFE分别代表摩托罗拉半导体(MOTA)、美国无线电(RCA)、日本电气(NEC)、菲力浦等公司。各产品的中间数字相同的型号均可互换。一般习惯(不严格)通称谓:74XX 、74HCXX、 54XX 、40XX、 45XX。如果电路对元件要求比较严格,就要对厂家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再作决定。

五.电容器的识别与检测

五/一.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网友A:
祝贺FF帆 斑竹!

楼主:
FF帆在此多谢谢斌哥啦!我们是家门呢!

网友B:
又学到了,谢谢.

网友C:
版主辛苦了,我给你顶一下

楼主(2008-03-12):
从事变频行业的朋友.我创建了一个群.43488463.欢迎加入.

网友D(2008-11-16):
贴都快沉下去了,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G:
辛苦了  楼主  分享的资料 很好啊

网友D:
好久没来贴子看看,提上来分享

网友H:
版主辛苦了,又学习了

网友I(2009-10-05):
第一章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为温度测量电路中的关键部件。温度传感器有很多种类,根据测温的方式可分为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和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两大类;接触式温度传感器是指被测物体与传感器直接进行接触的这类传感器,非接触式传感器则是被测物体与传感器不直接接触,被测物体通过辐射热量到传感器而进行测温的传感器。根据不同用途和制造材料,温度传感器还可以分成多种种类,如热敏电阻(NTC、PTC、CTR)、铂电阻、热电偶、半导体温度传感器、量子温度传感器、集成温度传感器等。温度传感器的分类如下。
第一节 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是利用半导体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这一特性而制成的,分为NTC(负温度系数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热敏电阻、PTC(正温度系数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热敏电阻两大类。PTC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NTC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根据用途不同,NTC热敏电阻又分为: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补偿型NTC热敏电阻、测温型NTC热敏电阻。
PTC热敏电阻是具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一旦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几乎是呈阶跃式的增大。PTC热敏电阻的制造材料是以BaTiO3或SrTiO3或PbTiO3为主要成分的烧结体,并掺入微量的Nb、Ta、Bi、Sb、Y、La等氧化物进行原子价控制而使之半导体化,常将这种半导体化的BaTiO3等材料简称为半导(体)瓷;同时还添加增大其正电阻温度系数的Mn、Fe、Cu、Cr氧化物,采用一般陶瓷工艺成形、高温烧结而使钛酸铂等及其固溶体半导化,从而得到正温度特性的热敏电阻材料。根据制造材质的不同,PTC热敏电阻又分为:陶瓷PTC热敏电阻和有机高分子PTC热敏电阻;根据用途的不同,PTC热敏电阻分为:自动消磁用PTC热敏电阻、延时启动用PTC热敏电阻、恒温加热用PTC热敏电阻、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传感器用PTC热敏电阻。

一、 热敏电阻的基本参数与名词术语
(一)热敏电阻的基本参数与名词术语
1.热敏电阻的电阻值R
热敏电阻的电阻值又称为热敏电阻的R-T(电阻-温度)特性,它表示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与温度的关系,计算式为:
R=RO×EXP[B(1/T-1/TO)],其中,RO为标准温度TO(以某一温度如0OC、25OC为标准)时的电阻值,B为热敏电阻的B常数。
2.热敏电阻的B常数(或B值)
热敏电阻的B常数是指NTC热敏电阻的热敏系数,它代表热敏电阻的感度(对温度的敏感程度),与热敏电阻的制造材料有关。B常数定义为:在温度T1时热敏电阻的电阻值RT1和温度T2时热敏电阻的电阻值RT2之比的自然对数与温度T1、T2之差的倒数和T1、T2的积,关系式为:
=2.3026 T1T2(logRT1-logRT2)/(1/T1-1/T2)。
其中,温度单位为K。一般把其中温度之一规定为25OC(298.15K)或50OC(323.15K),因此,除非特别说明,热敏电阻的B值通常是指在25OC(298.15K)或50OC(323.15K)下的数值。NTC热敏电阻的的B值在2000~6000之间。
3.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系数
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系数是表示温度每变化1OC时,其电阻值的变化率,表达式为:
α=(1/R)(dR/dT)×100=-100B/T2。
其中:α为电阻温度系数(%/OC),R为温度T(K)时的电阻值。
4.热敏电阻的耗散系数
热敏电阻的耗散系数是指,在一定环境温度下,温度变化时,热敏电阻自身消耗的功率的变化量与温度的改变值之比。表达式为:

5.敏电阻的热时间常数
在零功率条件下,热敏电阻本身温度发生变化,当温度在初始值和最终值之间改变了63.2%时所需要的时间称为热敏电阻的热时间常数 。
6.热敏电阻的零功率电阻RT
RT指在规定温度 T 时,采用引起电阻值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功率测量时测得的电阻值。
7.热敏电阻的额定零功率电阻值 R25 (Ω)
根据国标规定,额定零功率电阻值是指NTC 热敏电阻在基准温度 25 ℃ 时测得的电阻值 R25,这个电阻值就是 NTC 热敏电阻的标称电阻值,即通常所说的NTC 热敏电阻的电阻值。
8.热敏电阻的外型与结构
如图1-1所示,为常用的NTC热敏电阻实物外型图。

如图1-1 常用NTC热敏电阻实物外型图

(二)PTC热敏电阻的基本参数与名词术语
最小电阻 Rmin:PTC热敏电阻具有的最小的零功率电阻值。
居里温度 Tc:,电阻值开始陡峭地增高(突变)时的温度,定义为居里温度。居里温度对应的PTC热敏电阻的电阻 RTC = 2×Rmin。
表面温度 Tsurf:表面温度Tsurf是指当PTC热敏电阻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与周围环境的温度处于热平衡状态时,PTC热敏电阻表面的温度。
动作电流 Ik: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足以使PTC热敏电阻自热温升超过居里温度,这样的电流称为动作电流。动作电流的最小值称为最小动作电流。
动作时间 ts:在25℃环境条件下,给PTC热敏电阻加一个起始电流(保证是动作电流), 通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降低到起始电流的50%时经历的时间就是动作时间。
不动作电流 INk:流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不足以使PTC热敏电阻自热温升超过居里温度,这样的电流称为不动作电流。不动作电流的最大值称为最大不动作电流。
最大电流 Imax: 最大电流是指PTC热敏电阻电流的最大承受能力。超过最大电流时PTC热敏电阻可能会失效。
残余电流 Ir:残余电流是在最大工作电压Vmax下,热平衡状态时的电流值。
最大工作电压 Vmax:最大工作电压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允许持续地保持在PTC热敏电阻上最高的电压。对同一产品而言,环境温度越高,最大工作电压值越低。
额定电压 VN:额定电压是在最大工作电压Vmax下的正常供电电压。通常 Vmax = VN + 15%。
击穿电压 VD:击穿电压是指PTC热敏电阻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PTC热敏电阻在击穿电压以上时就可能被击穿失效。

二、 常用P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1.MF11、MF12 P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表1-1 MF11、MF12 P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型号 25℃时额定零功率电阻值 B值(25/50℃)
阻值范围(Ω) 允许偏差(%) 标称值(K) 允许偏差(%)
MF11 3.3~33
6.8~68
15~150
33~330
68~680
150~1500
330~3300
680~6800
1500~15000
3300~33000 ±5
±10
±20 2700
4050 ±5
MF12 6800~68000
15000~150000
33000~330000
68000~680000
150000~5000000 4250
主要技术参数: 时间常数:≤30S
测量功率:≤0.1mW,耗散系数:≥6mW/℃,额定功率:0.5W ;
使用温度范围:-55~+125℃

2.M系列P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表
表1-2 M系列P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型号 R 25
(Ω) B 值
B 25/85(K) 最大电流
(A) 残余电阻
(Ω) 耗散系数
(mw/℃) 热时间常数 (S) 工作温度范围 (℃)

M5R107 5.1±10% 2900±5% 4.6 0.18 17.0 20 -40~200
M8R207 8.2±10% 2900±5% 3.6 0.30 17.2 25
M10007 10.0±10% 2900±5% 3.3 0.36 17.2 30
M12007 12.0±10% 3150±5% 3.6 0.24 17.5 25
M16007 16.0±10% 3150±5% 3.1 0.43 17.8 30
M22007 22.0±10% 3150±5% 2.6 0.59 18.0 40
M2R210 2.2±10% 2900±5% 7.4 0.08 18.9 40
M3R010 3.0±10% 2900±5% 6.4 0.11 19.2 45
M3R910 3.9±10% 2900±5% 5.6 0.11 19.5 45
M5R110 5.1±10% 3150±5% 5.7 0.14 19.2 40
M8R210 8.2±10% 3150±5% 4.5 0.22 19.9 50
M10010 10.0±10% 3150±5% 4.1 0.27 20.1 60
M1R014 1.0±10% 2900±5% 11.9 0.04 22.0 65
M2R014 2.0±10% 2900±5% 8.6 0.07 23.4 90
M3R014 3.0±10% 3150±5% 8.3 0.08 23.6 80
M3R914 3.9±10% 3150±5% 7.4 0.08 24.5 95
M5R114 5.1±10% 3150±5% 6.5 0.14 24.7 110

三、 常用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一)NTH5D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NTH5D系列为日本产NTC热敏电阻,基本性能参数如表1-3所示。
表1-3 NTH5D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表
型 号 B常数 温度系数 型 号 B常数 温度系数
NTH5D102A 3800 -4.3 NTH5D331A 3300 -3.7
NTH5D103A 4100 -4.6 NTH5D332A 3900 -4.4
NTH5D104A 4400 -4.9 NTH5D333A 4200 -4.7
NTH5D152 A 3800 -4.3 NTH5D471A 3500 -3.9
NTH5D153A 4100 -4.6 NTH5D472A 3900 -4.4
NTH5D221A 3300 -3.7 NTH5D473A 4200 -4.7
NTH5D222A 2200 -4.4 NTH5D681A 3900 -3.9
NTH5D223A 4200 -4.7 NTH5D682A 4100 -4.6
NTH5D224A 4500 -5.1 NTH5D683A 4400 -4.9
注:1. B常数和温度系数均为25OC时的数据; 2. 型号NTH5DXXXA中,数字XXX代表电阻值(25OC时),前两位数字为电阻值的最高两位有效数字,最后一位数字代表“0”的个数,例如,NTH5D223A中,“22”代表电阻值的最高两位有效数字22,“3”表示在“22”后面加3个“0”,因此,“223”表示的电阻值为22000Ω。

(二)MF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1.MF51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MF51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如表1-4所示。型号中,“MF51”代表产品系列,第2组数字代表B值,第3组数字代表电阻值(具体定义与表1-3的注2相同)。R25代表25OC时的电阻值。
表1-4 MF51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2.MF52E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MF52E系列NTC热敏电阻是采用新处理、新工艺生产,环氧树脂封装的小型热敏电阻,具有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等优点,基本性能参数如表1-5所示,外型图如图1-2所示。

图1-2 MF52E系列NTC热敏电阻外型图
MF52E系列完整的型号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以MF52EA103H为例说明):
MF52 E A 103 H——代表B值3100,电阻值为10K的球状NTC热敏电阻。
1 2 3 4 5
各部分的含义如下:
1:产品形状:球状NTC热敏电阻;2:封装形式(E为环氧树脂);3:B值。A=3100K,
B=3270,C=3380,D=3435,E=3470,F=3600,G=3950,H=4000,I=4050,J=4150,K=4300,L=4500;4:电阻值。定义方法同表1-3“注2”;5:误差等级。F:+-1% ,G:+-2% ,H:+-3% ,J:+-5% 。
表1-5 MF52E系列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3.MF54系列高精度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MF54系列是利用陶瓷和半导体技术、工艺制造、采用玻璃封装,两端轴向引出脚的高精度NTC热敏电阻。适合于高温恶劣环境下工作。
(1)MF54系列热敏电阻的基本特性参数:
电阻值范围:100Ω~1M;
B值范围:1960~4500(B25/B50);
B值误差允许范围:±0.5% ,±1% ,±2%;
耗散系数:≥2mW/OC(静止空气中);
热时间常数:≤20s(静止空气中);
工作温度范围:-55 OC ~+250 OC。
(2)MF54系列型号的构成及外型图
MF54系列型号的构成如图1-3所示,外型图如图1-4所示。

图1-3 MF54系列型号构成图 图1-4 MF54系列外型图
4.MF58系列高精度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MF58系列是采用玻璃封装,两端轴向引出脚的高精度NTC热敏电阻。具有体积小、稳定性好、可靠性高、温度适应范围宽、精度高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空调、冰箱、风扇等)、办公自动化设备(打印机、复印机等)、医疗、环保、气象、食品加工、仪器仪表等控制、检测设备。
(1)MF58系列热敏电阻的基本特性参数:
电阻值范围:102~106Ω;
R25允许偏差:±1% ,±2%,±3% ,±5%,±10%;
B值范围:2000~4500(B25/B50);
B值误差允许范围:±0.5% ,±1% ,±1.5%;
耗散系数:≥2mW/OC(静止空气中);
热时间常数:≤20s(静止空气中);
额定功率:500mW;
工作温度范围:-55 OC ~+250 OC。
(2)MF58系列热敏电阻外型图
MF58系列热敏电阻型号的组成与MF54系列相同(同图1-3。把图1-3中的“MF54”改为“MF58”),外形图如图1-5所示。

图1-5 MF58系列热敏电阻外型图
图1-5 MF58系列热敏电阻外形图结构
(3)MF58系列高精度NTC热敏电阻的R-T特性参数
MF58系列热敏电阻的R-T特性如表1-7所示,
表1-7 MF58系列高精度NTC热敏电阻的R-T特性性能参数
表1-8 MF58系列高精度NTC热敏电阻的基本性能参数

产品型号 标称电阻值R 25(Ω) B值(25/50℃) 耗散系数(mW/℃) 热时间常数(S) 工作温度(℃) 外形结构
MF58xxx310
MF58 xxx 327
MF58 xxx 338
MF58 xxx 347
MF58 xxx 360
MF58 xxx 395
MF58 xxx 400
MF58 xxx 405
MF58 xxx 415
MF58 xxx 430
MF58 xxx 450 0.1~20K
0.2~20K
0.5~50K
0.5~50K
1~100K
5~100K
5~100K
5~200K
10~250K
20~1000K
20~1000K 3100
4500 ≥2.0
静止空气中 ≤15
静止空气中 -55~+250℃ Φ2×4(玻管) Φ0.5×2(引线)
(4)MF74系列大功率NTC热敏电阻的R-T特性参数
MF74系列大功率热敏电阻是由高纯材料和特殊工艺生产,采用耐过热安装,具有在12A~40A稳定电流下持续工作能力,是目前功率型NTC热敏电阻中抑制浪涌电流能力最强、工作的稳态电流最大的品种之一。适用于大功率的转换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及各类大功率照明灯具、电加热器的浪涌电流抑制。基本性能参数如表1-9。
表1-9 MF74系列大功率NTC热敏电阻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R 25
(Ω) 最大稳态
电流
(A) 25℃最大电流时的近似电阻值
(Ω) 耗散系数
(mW/℃) 热时间
常数
(S) 工作温度
(℃)
MF74-0.5/40 0.5 40 0.00875 118 340 -55~+200
MF74-0.7/36 0.7 36 0.0110 118 340
MF74-1/32 1 32 0.0137 118 340
MF74-1.3/27 1.3 27 0.0192 118 340
MF74-1.5/27 1.5 27 0.0206 118 340
MF74-2/25 2 25 0.0240 120 340
MF74-2.5/25 2.5 25 0.0252 120 350
MF74-3/23 3 23 0.0293 123 350
MF74-4/21 4 21 0.0340 123 350
MF74-5/21 5 21 0.0364 123 350 -55~+200
MF74-6/18 6 18 0.0494 123 355
MF74-8/18 8 18 0.0525 125 360
MF74-10/18 10 18 0.0555 125 360
MF74-12/15 12 15 0.0622 125 345
MF74-16/15 16 15 0.0688 125 345
MF74-20/15 20 15 0.0745 125 345
MF74-25/15 25 15 0.0857 125 345
MF74-30/12 30 12 0.1170 125 350
1.R25的允许偏差为±20%。
2.MF74系列型号构成说明:型号“MF74-”后面的数字分别代表R 25/最大电流值。例如,“MF74-2/25”代表R 25值为2K、最大电流为25A的热敏电阻。

(三)其它NTC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1.日产PSB系列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表1-10 日产PSB系列热敏电阻性能参数表
参数
型 号 工作温度范围(OC) 热时间常数(s)
(静止空气中) 耗散系数(mW/OC)
(静止空气中) 绝缘电阻(MΩ)
(500V直流下)
PSB-S1 50~300 10~17 1.3 50
PSB-S3 3.5~6.5 0.75 10
(50V直流下)
PSB-S5 50~250 1.7~2.9 0.4
PSB-S7 0.6~1.5 0.25
PSB-N 50~300 10~15 2.3 100
PSB-N3 50~250 5~8 1.3
PMH 50~35 11~16 1.3 50
2.日产KG系列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表1-11 日产KG系列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型 号
参 数 KG3B-35
KG2B-35 KG3B-41
KG2T-41 KG3T-43
KG2T-43 KG3T-45
KG2T-45 KG3T-51
KG2T-51
电阻值(KΩ,25 OC) 5 10 30 50 100
B值 25 OC/50 OC 3375 3450 3950 3950 4000
25 OC/85 OC 3420 3496 3986 3986 4050
热时间常数(s,静止空气中) KG3:约10s; KG2:约5s
耗散系数(静止空气中) KG3:约1.4mW/ OC; KG2:约1.3mW/ OC
工作温度范围( OC) -50~+200

3.日产AT、ET等系列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AT、ET等系列热敏电阻特点:
BT系列热敏电阻工作温度范围宽(-50 OC~+300 OC),可靠性高。用于家用电器,自动化生产系统,微波炉、高温炉具、汽车等。
BT和ET系列热敏电阻响应速度快,可靠性、精度高,,温度范围宽,有良好的防潮性能。由高品质的热敏材料制成,引线通过合金技术与热敏材料相连,采用密封良好的玻璃外壳封装。
BT系列热敏电阻是响应速度快、小型化、耐热的热敏电阻。
HT系列热敏电阻采用塑脂封装、具有精度高、可靠性高的特点。
IT系列热敏电阻采用轴向引线,二极管类型、高密度塑脂封装,可用于各种环境下工作。
ET系列热敏电阻体积小于AT系列,具有响应时间快、可靠性高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医疗设备、热水器、汽车等温控电路。
AT系列热敏电阻精度高,B值和阻值公差极小。作温度计时,控制电路和传感器两端不需调整,可保证±0.3%的温度精度。适用于各种控制板、空调、充电器、温度计、电池、汽车的温控电路。
表1-12 日产AT、ET等系列热敏电阻性能参数
型 号 R25
(KΩ) B值
25OC/85OC 耗散系数mW/OC 热时间常数
s 额定功率mW(25OC) 外型
图 工作温度范围oC
102AT-2 1.0±1% 3100±1% 2 15 10

图1-1(g) -50~+90
202AT-2 2.0±1% 3182±1%
502AT-2 5.0±1% 3324±1% -50~+110
103AT-2 10.0±1% 3435±1%
203AT-2 20.0±1% 4013±1%
503AT-2 50.0±1% 4060±1%
103AT-3 10.0±1% 3435±1%
103AT-4 10.0±1% 3435±1% 10 -30~+90
102AT-11 1.0±1% 3100±1% 3 75 15 -50~+90
202AT-11 2.0±1% 3182±1%
502AT-11 5.0±1% 3324±1% -50~+105
103AT-11 10.0±1% 3435±1%
402ET-1(2) 4.0 3100 0.7 3.2(3.4) 3.5

图1-1(g) -40~+90
103ET-1(2) 10.0 3250
303ET-1(2) 30.0 3760 -40~+100
403ET-1(2) 40.0 3525
413ET-1(2) 41.0 3435
503ET-1(2) 50.0 4055
833ET-1(2) 83.0 4013
104ET-1(2) 100.0 4132 -40~+90
224ET-1(2) 220.0 4021 -40~+100
234ET-1(2) 230.0 4274
103ETB 10.0 3435 -40~+90
302IT 3.0 3860 3.6 13.5 18

图1-5 -50~+125
502IT 5.0 3860
103IT 10.0 3435 -50~+100
203IT 20.0 3760 -50~+125
303IT 30.0 3760
503IT 50.0 4055
104IT 100.0 4390
302HT(F) 3.0 3860 1.0 8.0 5.0

图1-1(e) -50~+125
502HT(F) 5.0 3860
103HT(F) 10.0 3435 -50~+100
203HT(F) 20.0 3760 -50~+125
303HT(F) 30.0 3760
503HT(F) 50.0 4055
104HT(F) 100.0 4390
103HTS 10.0 3435 6.0 -50~+100
503HTS 50.0 4055 -50~+125
104HTS 100.0 4390
364FT 360.0 3370 0.4 3.5 2

图1.1(d) -20~+250
103KT2125 10 3435 1.0 7.5 5.0 -40~+125
103KT1608 10 0.9 5.0 4.5
103KT1005 10 0.7 2.2 3.5
503KT1608 50 4055 0.9 5.0 4.5
104KT1608 100 4390 5.0 5.0
102GT-1 1.0 3305 0.6 7(0.6) 3

图1.1(g) -50~+200
202GT-1 2.0 3838 -50~+300
502GT-1 5.0 3964
103GT-1 10.0 4126
203GT-1 20.0 4282
503GT-1 50.0 4288
104GT-1 100.0 4267
204GT-1 200.0 4338
504GT-1 500.0 4562
105GT-1 1000.0 4608
1BT-5 1.000 3250 0.5 4~12 2.5

图1.1(g) -50~+150
2BT-5 2.000 3420 -50~+500
5BT-5(6) 5.000 3450 0.5(0.4) 4~12
(3~8) 2.5(2)
9BT-5(6) 9.000 3470 -50~+10
10BT-5(6) 10.00 3250 -50~+300
20BT-5(6) 20.00 3330
30BT-5(6) 30.00 3450
40BT-5(6) 40.00 3550
100BT-5(6) 100.0 3750
400BT-5(6) 400.0 4050
500BT-5(6) 500.0 3760
1.3MBT-5(6) 1300 4380
1DT-1(2) 1.0 3230 8.5(5) 60(25) 42(25)

图1.1(h) -50~+100
(-50~+110)
2DT-1(2) 2.0 3230
5DT-1(2) 5.0 3330
10DT-1(2) 10.0 3330
20DT-1(2) 20.0 3280
30DT-1(2) 30.0 3280
50DT-1(2) 50.0 4870
100DT-1(2) 100.0 4870
注:
1.R25误差:ET、GT系列为±3%;HT、FT、IT系列为±2%;KT系列:后缀1P、2P、3P分别代表误差±1%、±2%、±3%;BT系列为±10%;DT系列为±5%。
2.B值误差:BT、DT、FT系列为±3%;CT、GT系列为±2%; AT、ET、HT、KT、IT系列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