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控箱的问题

楼主(2008-01-13):
大家好..先向各位朋友拜个早年哈..   小弟这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们厂的电磁给料机的供电设备是电控箱,  原理就是利用调节可控硅控制极电流的大小来调节电机电流的大小.控制极电流的大小是由电位器调节的 可控硅是20A的.电机3KW.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要下料的时候.把电流调到一个值<电流的大小看下料的多少调节>,.但是下完料后电流却无法关掉. 本来是电位器调到0的时候可控硅应该是不导通的,现在电位器调到0时电流表依然显示有电流.关不掉,只能把总电源给关掉以后再重新开才会恢复正常. 电控箱内部是电位器,可调电阻,LM324N  和一个KC06触发器构成的. 所有的设备测量完以后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开就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又把电机线圈和电控箱全换了新的,过了几天又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这有4台给料机,只有这一台出现这种情况.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毛病再哪. <电机是直流的>     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给小弟指导下.毛病出在哪?  多谢!

网友A:
    电机是直流的,我就不明白了.直流电机为什么用电磁调速,不会也安个滑差头吧?直流电机是可以直接调速的.

    一般是交流异步电动中间安装一个电磁的滑差头组成一个可调速的电动机.

    可控硅的关断有几种情况:
一是加一个反电势,一是通过它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

    电控箱和电磁线圈都换了,基本可以排除这两个的故障.我想可能是滑差头出一问题,也就是滑差头的机械出了问题,在电磁线圈断电后,滑头依然由电机带差负载转.

楼主:
  不好意思哦..电机是交流的..      今天早上又出现了这种情况.  把我们10几个人都整的不知道怎么办了.班长让我们把配套的东西全部给换新, 电机,电控,连线路也全换了  下午又出现这情况. 真是让人抓狂了...   我们把拆下来的东西换在其他的电机上,运行的好好的.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是不是电控箱有轻微的接地所致

网友C:
   “当要下料的时候.把电流调到一个值<电流的大小看下料的多少调节>,.但是下完料后电流却无法关掉. 本来是电位器调到0的时候可控硅应该是不导通的,现在电位器调到0时电流表依然显示有电流.关不掉,只能把总电源给关掉以后再重新开才会恢复正常.”

1、你的系统是用可控整流电路给直流电机电机供电,调直流电机的电流大小;
2、不是调速?
3、不是闭环自动控制?
4、电位器调电流,电位器怎么调电流的?电路原理?
5、你不说清楚,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D:
电机,电控,连线路也全换了  下午又出现这情况. 真是让人抓狂了...

    那就不可能了,都换了,还会有什么呢

楼主:
  没有刘大哥说的那么自动化程度高.   电控柜的型号是XKZ-20G2其实原理很简单的.  核心元件就是一个LM324N,一个脉冲KCO6.  脉冲输出通过一个小变压器变换给控制极.输入输出分别接在可控硅的2端 通过调节电位器电阻的大小来调节KCO6的输出,也就是控制极的电压.从而调节可控硅导通的电流大小.可控硅是20A的.我说习惯了电机,其实那只是一个线圈.交流220V的,它装在一个壳子里 它的样和电机很象.. 通过电磁感应的原理使机械产生震动,震动的大小决定下料的多少.     没有什么闭环控制什么的.  我问的时候因为时间紧,所以说的很含糊,不知道现在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E:
检查一下接触器,可能是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是电磁振动给料机,不要说电机,根本没有旋转部份.
如果说其它的都换了,要看一下有干扰没有,可能是因为干扰的原因.先把控制机箱接地再说.

楼主:
  恩..  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