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接近开关能共用于两个PLC吗?

楼主(2008-01-13):
不知有无问题?

网友A:
接近开关输出驱动双触点继电器,继电器的两个触点分别接两个plc

网友B:
支持楼上,我门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2008-02-12):
带继电器,两对触点分别去一路plc

网友E:
不带继电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F:
接近开关一般都要接"安全栅转换卡"或"阀位卡",转换卡的输出触点如果只有一路的话,再接继电器,一般的24V至少有两路触点,送两个PLC好了.

网友G:
这样做比较安全
QQ386191731
介绍一个PLC视频学习网站
HTTP://WWW.ZYPLC.COM
大家有时间可以进去看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H:
不带继电器也可,在各个输入点上串上一个二极管

网友I: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J(2008-03-17):
继电器OK,不知道其他的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K:
   继电器OK

网友L:
同意用继电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