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2相电启动3相电机

楼主(2008-01-13):
如何启动
是+电容吗?
怎么样+法

网友A:
加台变频器。

楼主:
我见一排气扇里只有一个小的电容就能启动

网友B:
小功率的电机,可加一个ac220V的变频器。
大功率的可能不行

网友C:
入门者就不要试了,"2相电启动3相电机"这话要笑死人的,如果是小功率三相电机可以单相220启动,但是要加电容,具体的百度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什么是2相电?有意思

网友E:
小功率三相电机临时应急可以用单相220V使用,具体接法是电机三个接线端任意两个与220V电源相接,另一接线端串一几十微法电容后与220V电源的一端相接,如转向不对将电容接电源的线调到另一端.这种接法电机功率降低,噪音较大

楼主:
是用于小功率   10微法电容足够了
今天已经试过

网友F:
要是老子让他转起来了看你还笑话不!

网友G:
楼上急了,小胖不是说的转不起来。只是没有“2相电”这个说法,其实我们有些电工有时总会在这些基本知识上出漏子,比如我遇到一个电工,双孔插座输出的叫两相电,三孔插座输出的叫三相电。

网友D:
小功率的电机可以改一下接线,加一只电容即可,只是电机功率只有原来的60%了

网友H:
楼主所说的两相电是不是说一根相线,一根零线.是这样的那就可以一台变频器来解决,不过好像功率都不大!

网友I:
问题一讨论就清楚了

网友J:
这样安全吗?

网友H:
你指的什么样的不安全!

网友K:
电机容易烧

网友L:
启动力矩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