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输出转换时间是多少毫秒?

楼主(2008-01-14):
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输出转换时间是多少毫秒?
最近需要一个能够快速控制变频器速度的设备,估计通讯速度太慢,考虑用模拟量

网友A:
不小于3MS

楼主:
通讯应该在10ms以上吧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刷新时间足够用。

网友C:
请问西门子PLC需要对模拟量开根 然后输出 怎么编程呀

网友D(2008-02-29):
1.电压稳定时间100us,电流稳定时间2ms,不过还要具体程序的编写方式,看是用中断还是主程序方式.
2.对模拟量开根号很简单,用SQRT(平方根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