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闪烁

楼主(2008-01-14):
我家的日光灯关了开关后,会有一闪一闪的微光(一会亮一会灭)。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日光灯有闪烁是很正常的现象。假如是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可能是启辉器。假如常亮,但是感觉有闪烁,那是50hz造成的。没有办法。

网友A:
呵呵,我认为可能是荧光作用吧

网友B:
开关内有没有类似氖泡的指示灯。如果有拆除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C:
有时候也奇怪,我的电感镇流日光灯不要启辉器也可以点亮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何断电后会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D:
一般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开关控制了零线,如果您确认控制的是火线这种现象还真有点意思。

网友E:
一般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开关控制了零线,如果您确认控制的是火线这种现象还真有点意思。
      以上情况排除后应注意电线老化我修过一盏同事修了好几回的灯。原因是管内控制线与火线半路有微伤处放电造成

网友F:
同意电工大哥的意见。

网友G:
开关内脏了吗,绝缘不好了吧!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