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流检测

楼主(2008-01-14):
怎样检测电机的启动电流和启动电流持续时间啊,有什么专用的仪器测量么?

网友A:
用带保持功能的钳形表测峰值电流,持续时间只能看电流表自己计时了。

网友B:
用钳形电流表就可以。时间自己计算

网友C:
没听说过有专用仪器,都是用普通钳形电流表检测的.

网友D:
胜利有一种表带峰值保存的,对这种情况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