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数据采集系统Gantner软件e.commander使用说明

楼主(2008-01-14):
e.commander使用说明
e.commander-用于系统和网络配置,综合多通道用途的配置。
使用说明步骤:
一、 安装e.commander
点击e.commander的setup.exe进行安装。

二、 运行e.commander
在连接好控制器和各模块的情况下,通过Ethernet进行通信将控制器和电脑进行连接。运行e.commander之前应对电脑的IP地址进行设置,设置方法为:依次点击“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右击“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然后如图1所示填入地址:

注:为了能够通讯,必须使设置的IP地址和控制器的地址处于同一段,控制器默认地址是192.168.1.28,同时为了不与控制器的地址冲突,我们PC的IP地址应该设为192.168.1.**。其中的**可以是除了28外的0—255的任何一个数值。默认网关可以设置为192.168.1.0—192.168.1.255中的一个。
     设置完后就可以运行e.commander了,如图2所示:

三、 更新e.commander及对控制器和模块的基本设置
刚运行e.commander后出现下面的窗口(图3):

如果你的软件已经是最新版本,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打开一个新的项目、打开新的项目且在线读取系统或者打开已存在的项目。如果你的是旧版本,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是否进行更新,不更新不会影响原有系统,依然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更新了后能具备更全的功能。若要更新,则步骤如下:
1、 在如图3这个窗口中选择“Cancel”;
2、 在更新前应该对所连接的模块进行基本设置(排序设置),如图4所示,点击主菜单中的“Utilities”---“Slave Setup Assistant…”

       选择系统的控制器然后点击“OK”,如图5所示:

然后点击“perform Scan”,系统将自动检测控制器所带各模块的属性,并列表,点击“Address”所在列的序号可以根据实际改变,如图6所示:

若对模块进行了改变,则应点击“write Changes”更新你的设置,更新完毕后关闭窗口即可。
3、 更新控制器:点击菜单栏的“Utilities”---“Controller Firmware Update…”,然后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你要更新的控制器,点击“Update”,然后选择更新文件即可,如图7所示:

4、 更新模块:点击菜单中的“Utilities”---“Slace Firmware Update…”

四、 测试过程:
1、 首先要先建立一个新的项目文件,当然也可以打开一个已有的项目文件,点击“File”,然后点击“New Project”建立一个新的项目文件,若点击“Open Project…”则打开一个已有的项目文件。
2、 新建一个文件之后,自动出现项目窗口,右击鼠标,点击“Add Online Controllers…”在线读取控制器及其所带的全部模块。如图8和9所示:

 3、通道设置:如上图,窗口列出了控制器e.pac DL(V3)及其附带的所有模块。点击模块左边的“+”可以展开看到各个模块的通道,双击对应通道可以对通道进行设置。如图10和11所示:

双击空白行可以添加新的通道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设置。“Variable Name”可以根据实际自己设定一个名称,这样在后续操作中方便找到对应的数据波形。“Sensor”中可以选择你要连接的传感器,“Type of”是传感器的型号。当你选择了传感器及其型号之后。“Connection”将自动出现传感器连接模块的接线方式。后面的是单位以及范围的一些设置,你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单击通道行,在整行变为蓝色的时候,右击可以对通道进行删除,复制等操作。
设置完通道后,点击 保存数据,保存后点击主窗口的 将保存的数据下载到系统当中。
4、查看检测到的数据:将设置下载到系统之后,就可以在软件中读取实时数据了,操作方法为点击主菜单中的 在线读取数据,读取完之后将出现一个“view values…”窗口,点击你要查看的通道,就可以看到所检测到的数据,如图12所示:

如图所示,Pt-100和tem01通道显示的是室温,force01测试的是应力变力。
5、 查看数据波形:在上图中点击“Show online graph”,则可以启动Green Eyel来观察实时波形,如图13所示: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通道。
6、 Green Eye的使用:
⑴ 若只想观察其中某些波形,可以在上图窗口中点击 中你不想它显示的通道名称,则软件会自动去掉你点中的那个通道波形,如果取消后想重新看的话,再次点击对应通道名称即可。
现假设我只想看force01的波形,按照上述步骤之后,只留下了force01的波形如图14所示:

改变传感器的输入,波形将实时检测到数据并显示出来,上图就是改变了应力变力传感器输入的情况下所显示的波形。
⑵ 若想改变波形的坐标轴,可以在波形窗口右击,点击“Edit”,再进行对应操作。如图15所示:
 广州智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triv.cn
广州市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1号楼N203-204室
邮编: 510640
电话: 020-38744186; 38744187;38744189
传真: 020-38744189
Email: wwb@triv.cn <mailto:wwb@triv.cn>
MSN: wabywuscut@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