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WINCC问题

楼主(2008-01-14):
在WINCC组态手册2上看到这样的方法:
先在画面添加一“文本文档”;然后编辑C动作,如下:
time_t timer;
struct tm *ptm;
char *p;
time(&timer);
ptm=localtime(&timer);
p=SysMalloc(9);
sprintf(p,"%02d:%02d:%02d",ptm->tm_mday,ptm->tm_mon,ptm->tm_year);
return(p);
可我发现运行时不正确,显示如下:
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一样

网友B:
sprintf(p,"%02d:%02d:%02d",ptm->tm_mday,ptm->tm_mon,ptm->tm_year);
tm_year = 2008(实际年份)- 1900(基数)
把ptm->tm_year改成ptm->tm_year+1900

楼主(2008-02-18):
TO yh2018:
我还没试验。但我感觉不好啊。因为实际年份在变化啊,那到2009就要再去改动啊...

网友C:
您玩Wincc6为什么不用VBS来写时间呢?
Time()返回时间 Date()返回当前日期,Now()返回当前时间日期等等众多处理时间的函数?
一句代码就可以了。
组态手册是基于Wincc5的手册,Wincc5只有C脚本。
因此虽组态手册可以看,但是不要依赖于组态手册,要灵活思路。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TO yuanle:
谢谢您的指导!!可怎么利用这个函数(例如NOW)把时间日期显示出来呢?

网友C:
Sub名=Now()
这样就返回了,也就显示出来了。

楼主:
.... 没试出来 :(
我VB不熟悉,只会一丁点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用WinCC自带的控件

网友B:
tm_year: Year (current year minus 1900)
tm_year的值就为现在年份与1900年的差值,与2008,2009,...无关
-------------------------------------------------
我还没试验。但我感觉不好啊。因为实际年份在变化啊,那到2009就要再去改动啊...

网友E:
图形编辑器中出现
StgOpenStorage hr = 80030002 There are insuffic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解决

楼主:
转****的方法:
运行regedit,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 DESIGNER\DYNAMICWIZARD 下新建字符串--database,值为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miz.dwd
注意:值要根据WINCC安装路径而定

网友F:
"sprintf(p,"%02d:%02d:%02d",ptm->tm_mday,ptm->tm_mon,ptm->tm_year);"这句话有问题。
应该改成:
sprintf(p,"%02d:%02d:%04d",ptm->tm_mday,ptm->tm_mon,ptm->tm_year);

网友G:
ranranlay兄还是程序高手啊 这会公司的项目不用WinCC了 改用FactoryTalk View了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