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楼主(2008-01-14):
我单位有一液压站,地下室内,环境温度冬天在25左右,夏天35,油温一般在50度左右,电液阀用电磁铁频繁出现烧毁问题,用过德力西,华信,正泰,昌林,南通开关厂生产制造的电磁铁.请问各位有用质量好点,性价比高的电磁铁没?有好的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交流还是直流线圈,还是自整流线圈。直流线圈不易烧毁。

楼主:
交流的,干式的,有一小部分是湿式的.湿式的不容易烧,要是改造的话需要改阀体,代价高,所以问问同行们用过电磁铁的,看看哪家好啊

网友A:
烧坏的原因是交流电磁铁长时间通电,发热严重而烧。这种情况只要换成直流线圈就可大大减少线圈烧毁。干式和湿式都有直流电磁铁或自整流电磁铁,你那湿式的就是自整流的直流电磁铁,干式的我用过直流24V电磁铁。

网友B:
能否说一下为什么直流的比交流的线圈寿命长!

网友:
直流线圈一样发热量大得很啊~~~烫手

网友C:
直流线圈在通电吸合后,利用直流线圈释放电压很低的特点,串人一个合适的电阻,减小线圈的发热。

网友A:
直流线圈变为热量消耗的是导线电阻乘通过的电流,而且不论铁芯什么状态,通过线圈的电流不变;交流线圈通过的电流与铁芯有关,在铁芯吸合不好时,通过的电流大,烧线圈多数在这种状态;另外交流线圈还有涡流损耗。
  直流线圈不会有烫手那么高温度。在滑阀卡住,铁芯不能吸合的情况下,交流线圈会因通过很大电流而烧毁,直流线圈在这种情况下电流不会增加,所以不烧线圈。

网友D:
建议使用西门子,不要用正泰,这不是做广告,也不是崇洋媚外,正泰实在是不怎么样.
而且你应先查一下电磁铁频繁出现烧毁的原因,电压、频率、阀是否有机械连接的问题等。否则你换哪个牌子也要烧.

网友E:
用交流吸合,然后转换为直流保持吸合状态,既节电还不烧线圈.

楼主:
我这是PLC输出直接控制电磁铁的,要是在改直流的不太划算吧,现在准备花1--2万把频繁烧电磁铁的阀体改为湿式的啊.谢谢大家!

网友F:
干式的和湿式的是什么意思啊?没接触过液压,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G:
电磁铁就是线圈吧,,

网友G:
烧那个,如果电压正常,一般都是跟铁芯配合不好,太松!

网友G:
我这是PLC输出直接控制的电磁铁????
你这个电磁铁功率多大??
既然PLC输出可以直接控制的电磁铁,那改为直流又有什么麻烦?
直流好用很多,但要配合好,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