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F740报E.GF和E.OC1

楼主(2008-01-14):
修一台F740  30KW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报E.GF或E.OC1,停机时正常,静态驱动也是正常的,我查了好几天了都没查出问题,请高手们指教指教,小第感激不敬,谢谢了

网友A:
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网友C:
驱动有问题,如要修或买配件可以找我http://ok0328.cn.alibaba.com/

楼主:
电流传感器坏了应该一上电就报故障呀,这个是运行才报故障的,

楼主:
驱动我查过了没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C:
1000元修好

网友D(2009-07-22):
静态电压对称的话就是电源板坏掉了,重点查,或找修xyl35@163.com

网友E(2010-05-04):
我这台是工作一个多小时就报E7

网友F:
几乎是霍尔传感器!不然就是检测取样电阻变化

网友G:
E.GF是输出接地啊,当然会报过流。重点检查检查回路和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