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M的疑问

楼主(2008-01-14):
伺服驱动器中集成的CAM和PLC中的CAM功能还有专用的运动控制器中的CAM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就是控制的稳定程度和精度上的差别,如果存在差别的话差别能有多大?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认为性能差别不在你所说的形式上,而在各生产厂商的整体功力上。

楼主:
firstrazor老兄说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波恩,能不能解释一下,上面所说的生产厂商是不是指控制器的制造商? 大家能不能列一下,在PLC上支持CAM的品牌? 我先列以下两个品牌 AB SIEMENS

网友A:
应该列一下不支持电子凸轮的PLC厂家,可能容易一些 :-)

网友B:
感觉好象不支持CAM的比较多?

网友C:
比如说我们包米勒,当然也是支持CAM的。
德国或者欧美PLC普遍支持CAM,日本的产品估计要加模块才能支持CAM.

楼主:
PLC中的CAM和驱动器中的CAM还有运动控制器中的CAM总是要有区别的,感觉有人要是都有应用经历过的话,一定会有体会的!

楼主:
要不的话就没有人多花钱用运动控制器了!

楼主:
PLC的CAM能达到运动控制器的效果吗?

网友C:
你可以用运动控制型PLC,也能达到运动控制器的效果。

网友A:
这就像说,法拉利只生产跑车,奔驰生产通用车。你问,奔驰可以达到法拉利的效果吗?奔驰当然也有跑车啊!再看一下F1吧,法拉利和麦克劳伦不是基本旗鼓相当?

保时捷也生产通用型的吉普车了,就好像很多运动控制器也开始提供PLC功能了。

所以这些产品不能从类型上来看性能。类型的差别是因为生产厂商以前在市场上的出身和定位造成的,这个成分不是立刻可以改变的,但不能说性能就和他有多大直接关系。

网友D:
还是看具体设备的要求吧。不能否认专用运动控制器的CAM有时候更灵活些,并可以兼顾其他功能。

网友E(2008-04-06):
CAM这个功能类似一个系统工程,以目前的民用运动科技来说,CAM功能差不多就是其TOP代表了,其实很多复杂的运动控制形态都是以电子凸轮为基础的。比如:高速的包装机械,锯刀,甚至是robot(SEW为此专门开发了一个中央凸轮和online轨迹浮点计算功能,可是很遗憾,目前大陆居然没有客户使用过,倒是鬼子用了很多)。你要说CAM的效果,那实际上考核三个方面的指标:

1.CAM控制器,这个可能是控制卡件,可能是自带CAM功能的伺服控制器甚至是变频器,还有就是PLC带运动控制块的。

2.如果不是控制器自带CAM功能的那种,那么你的信号传递方式是什么?比如从PLC到伺服控制的?你不要告诉我是PLC珐脉冲到电机的。。。。。

3.伺服系统,这个执行机构,如果你想破了脑袋去琢磨上位,而没有考虑过执行,那还不如不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