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croLogix 1200 C与变频器的MODBUS通讯
4!@#

楼主(2008-01-14):
刚接触AB PLC请各位指教。想做一个变频器与PLC的MODBUS通讯。变频器是英威腾CHV系列变频器的支持MODBUS-RTU,PLC是MicroLogix 1200 C FRN11。MicroLogix 1200 C与变频器之间用RS232,使用1761-CBL-PM02电缆连接MicroLogix 1200 C的Channel 0与变频器的RS232接口。PLC设置MODBUS RTU MASTER 19200 EVEN。我设置了几个MESSAGE,用MSG指令发送数据。通信参数与变频器里面设置的一致,但是下载程序后,连接通讯了几次都通不上。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向各位老师请教。程序如下:主要写入正转、反转、停止、设定频率几个参数。变频器启停控制的地址是1000H,频率给定的地址是2000H。

网友A(2008-03-10):
高手进啊,楼主是不是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