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救三菱F740报E.GF和E.OC1

楼主(2008-01-14):
   修一台F740  30KW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报E.GF或E.OC1,停机时正常,静态驱动也是正常的,我查了好几天了都没查出问题,请高手们指教指教,小弟感激不敬,谢谢了

网友A:
这故障我碰到过,基本上驱动板坏了

楼主:
驱动我查过了,好像没什么问题,其他的也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B:
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C(2009-06-13):
我可以修好 价格低 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D:
技术支持,武汉锐龙,专修国内外各种变频器,联系电话:13627121029

网友E:
呵呵;换板或送到三菱专业维修处吧;

网友C:
换板或送到三菱专业维修处吧   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修这个电源驱动板95%的成功率 价格低 速度快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板或送到三菱专业维修处吧   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修这个电源驱动板95%的成功率 价格低 速度快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大致哪几部分的故障说下,谢谢

网友C:
不好意思 这个属于商业秘密 我搞懂这个故障也花了很多精力包括CPU控制板只要主芯片不坏基本上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G:
GF   检查霍尔

网友H(2009-08-27):
霍尔的可能最大

网友I:
变频器技术交流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QQ 群 56926872 欢迎加入

网友J:
大多情况互感器损坏

网友C:
呵呵 互感器基本上不会坏的!

网友K:
可以这样去判断,像大功率都有两路保护,一个霍尔,一个驱动,用排除法;

驱动一般是用316J光耦,把它第5脚上拉5V或悬空,然后运行跳E.GF或E.OC1,按复位,如果不能复位,则驱动有问题了,如

果能复位,那一定霍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