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BUS协议通讯连接问题

楼主(2008-01-14):
问题:
    我有三种仪表,其中艾默生的PLC一台,Honeywell 的智能仪表DC1040一台, 英华达的EN6000B1程序型智能仪表一台,三种仪表都采用MODBUS RTU协议,并作为从站,三种仪表都通过RS485口与上位机连接,请问:这3种类型仪表的485通讯线能否连接在一起通过一个RS485转RS232连接到上位机上吗?

网友:
可以,只是注意不同的设备地址不一样。

楼主:
感谢西玛仪表!

网友A:
通讯设定要相同啊!

网友B:
看软件的支持,有些软件不支持这么操作

网友B:
不过昆仑通态的软件支持此种用法

网友B:
如果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13581532261沈先生

楼主:
我上位机用iFix MB1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