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变频器专用电缆

楼主(2008-01-14):
请教关于变频器专用电缆的问题
看到其截面是三粗三细,是不是将中线分在三细里走了?好处在哪里呢?

网友A:
需要中线吗?不需要吧.. 输入RST,输出UVW,哪里来的中线? 你说的大概是屏蔽线吧? --输出端电压不是正弦,因此RF干扰强烈,对周边仪器有干扰...用屏蔽线倒是有的,不过屏蔽层应该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