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达CSK268-AP配套的驱动器冒烟了!

楼主(2008-01-14):
将电子手轮和东方马达的CSK268-AP的驱动器直接相连,开始时电机转的挺好,手轮正转电机就正转,手轮反转电机就反转,可是没过多一会儿,驱动器就冒烟了,赶紧拔电源,再后来就不敢送电了,一插电源就冒烟。请问各路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表示驱动器已经烧坏了吗?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啊?手轮的电压输入是5V,没问题,电机的电压输入是24V,也没问题。

网友A:
驱动器品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输入输出极性接错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输入输出极性接错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是这样,“开始时电机转的挺好,手轮正转电机就正转,手轮反转电机就反转,”就很难解释。

网友C:
是主电路冒烟还是电源或是接口部冒烟?/????/
我想应该是跟接口有关!

网友D(2008-04-15):
开始时电机转的挺好, 说明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冒过烟了,就肯定坏了。

不是质量问题,就是有外部因素(铁屑掉入,外部供电问题,等等)

网友E(2008-07-23):
那就是坏了,再好的驱动器也可能坏的的,电子元器件,偶然因素,难免的;换一个吧,如果嫌进口的贵,可以看看我们的:jiangjq2008@yahoo.com.cn,很多可以取代进口的,谢谢!

网友B:
控制超过5V,要加限流电阻,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F:
100%信号输入电压超过5V了,开始能够运转是因为日本货标明5V,但是往往具有耐压性,短时间没有问题。时间一长自然要被烧坏

你最好具体实际测量一下电子手轮的输出电压。一般东方的制品低脉冲为0V,高脉冲为5V,超过需要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