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趋势问题

楼主(2008-01-14):
xp风格的趋势记录点时如何才能像标准风格一样,输入趋势点后就不会变了,现在XP风格的重新启动软件后就要再次输入不是很方便。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修改模板等等?

网友A:
可以自建一个模板,把标准版本的趋势拷贝过来存储。这样趋势跟对应变量就固定下来了。

网友A:
可以自建一趋势模板,把标准趋势模板里东西拷过来。这样趋势就可以固定下来了。

楼主:
恩,我试过,可是XP模板的一些显示我觉得蛮好的,比如鼠标点击拉动,每个变量的历史值都能显示,可是标准模板的只能一个一个切换,我尝试把XP模板改成像标准的那样可是输入变量名,但显示不出来效果。。。

网友A(2008-03-25):
嗯,改来改去还是发现不如xp风格的趋势好。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把xp模板下的趋势固定下来。
有人说通过cicode写代码可以固定。但不知道怎么写。
高人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B:
Please try the function of "_PageTrend"

网友C:
楼上肖工的方法正确,高人。
具体函数调用例子:PageTrend("MyTrend", "PV1", "PV2", "P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