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8-01-14):
谁知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网友A:
制造工艺上有点差别。
一般在所有中只发现有的变频电机后有冷却风机

楼主:
变频电机能否运行在50HZ以上

网友B:
不差多少

网友C:
一,能运行在50HZ以上
二,专用风机冷却
三,低速发热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