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怎么从PMU面板操作变频器?

楼主(2008-01-14):
(无正文)

网友A:
P554=5

网友B:
使用大全上的功能图,会给你最大的帮助

网友C:
用手操作应该可以,再不行就用头撞

网友D:
  恢复出厂就是面板控制

楼主:
在DOWNLOAD标准参数后,如果PLC出问题,需要紧急从PMU面板来起动变频电机,应该修改那些参数?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是说了。P554=5,如果还要控制转速、转向,就再写入P443=58,P571=6,P572=7,P573=8,P574=9。

网友E:
看功能图

网友F:
恢复到出厂设置,就可以用PMU和笔记本加Drivemonitor连到PMU的X300口进行操作。

网友G(2008-02-24):
TO足球游戏可乐不再喝酒:你好,能告诉我这几个参数为什么要设置成上面这几个值吗?谢谢!

网友H:
楼主你找本使用手册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