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中求两个数差的绝对值

楼主(2008-01-14):
各位老师!你们谁知道在S7-200中怎么来求两个数差的绝对值啊!比如说求|A-B|.

网友A:
差值与另作比较,小于零乘以-1

楼主:
对哈!这个方法我咋从来就没想到哪!哈哈!谢谢啦!感觉可以实现我实验一下!谢谢~~~~~~

网友B:
S7-200中有“取反”指令

楼主:
我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取反还是乘-1都是得先比较两个数的大小!然后分别出来两个结果啊!
比如说:A>B时 |A-B|为A-B这时候输出为C.
       A<B时|A-B|为B-A这时候输出为D.
这C和D是两个变量啊!但是|A-B|结果应该是一个变量,我怎么比较哪!

网友C:
解决方法如下:
方法1、当A>B时把A-B输出为E;当A<B时把B-A输出为E。
方法2、直接求A-B输出为F,然后比较,当F<0把F乘以-1输出到G,当F>0时直接把F输出到G。

楼主:
老菜鸟哥哥!两个数可以存到一个地址里边吗!这样不会出现错误吗!存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哥哥你能给举个例子吗?

楼主:
我按老菜鸟的意思写啦一段程序!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给指导一下!

楼主:
LD     SM0.0
LPS
AR>=   VD10, VD20
MOVR   VD10, VD30
-R     VD20, VD30
LPP
AR>    VD20, VD10
MOVR   VD20, VD30
*R     VD10, VD30

网友C:
当然可以,因为2个MOV指令前面有条件呀,在任何一个扫描周期,都只有1个电路是接通的。
    我不在办公室,不方便举例子,你自己写一下,很简单的。

楼主:
啊!我明白啦!哈哈!谢谢!你真是太伟大啦!爱你~~~~

网友C:
可别乱爱哟,受不起呀,呵呵@_@

网友C:
你的图上一个是减,一个是乘,哈哈!!

楼主:
晕啦!一着急点错啦!555555555!丢人啦!

网友D:
太简单了

网友E(2013-10-28):
随便一个数减去另外一个数。减法指令之后调查负值结果标志位,ON的话把结果取反加一。

还有比这个方法更简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