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SLOGIX5000程序问题

楼主(2008-01-14):
AB RSLOGIX5000程序内,有一个内部标签在程序里边使用,有时候能够被复位,有时候不能够被复位。
复位的外部条件是由一个光电开关触发。
假设在光电开关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提供信号给PLC的输入,那在程序里边会导致这个内部标签出现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的情况会有哪些?谢谢提供!

网友A:
打电话找技术支持的!

网友B:
把程序发给我,我给你实验一下。
geh29@sina.com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吧,
可以 单独的测试你的一句语句阿

楼主:
从监控图中看,有时候可以触发,但是有时候又是一直保持,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D:
把图贴上来讨论,可能是逻辑问题

网友E:
做个单独的程序试试

网友D:
有条件的调用子函数会导致复不了位

网友F(2008-02-15):
用Cross Conferrence搜索一下这个位,有可能其它语句对它进行了赋值或者复位操作.如果没有,那就要检查一下硬件接线.

网友G:
AB的技术支持水平很高。

楼主:
我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各位!原因就是传感器的输出持续时间小于PLC的循环扫描时间,因此在PLC中该传感器的信号总是时有时无的。后面将传感器的输出延长为500MS,程序就运行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