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24V供电的电动阀和交流220V供电的电动阀有什么区别?分别适合用在哪个场合?

楼主(2008-01-14):
直流24V供电的电动阀和交流220V供电的电动阀有什么区别?分别适合用在哪个场合?
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区别~~~要看你现场电压情况作出选择,价格都一样~~~具体了解的的话可以加我QQ 282600975   电话021-64423400-18  周工。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

网友B:
工厂里也是的样,如果是220V的,就按220V接,24V的按24V,
一般喜欢24V,较安全;

网友C:
220V的比较方便,但是不安全,24V的用起来安全,但是要增加一个直流电源,而且还要计算好电源容量,同时也相当于又多了一个故障隐患,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D(2008-02-23):
这要根据客户要求定啊

网友E(2008-11-01):
我感觉应该和阀的使用条件有关吧,假如水管很粗,用24V的扭矩可能不够吧?

网友F:
防爆场所一般用24V电源供电。

网友G:
就是电压等级不一样喽,还有24V需要交流变直流的整流器。

网友H:
我比较喜欢用24V,好维修,不容易出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