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符号

楼主(2008-01-14):
俺想知道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的电气符号,急用!!
谢谢!!!

网友A:
随便找本电气书有啊,不就在网上找啊。交流接触器可能你找不到就是一个线圈和常开,常闭用同一名字表示

网友B:
继电器KA
交流接触器KM

网友C:
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能看到图片.

网友D:
看不到图!

网友E:
继电器KM
交流接触器CJ
中间继电器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