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丢转的原因有哪些呢?

楼主(2008-01-14):
伺服放大器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来带动负载,转速开始能够跟踪,然后转速开始下降,同时电流变小,运行较长时间,转速又可以重新跟踪,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每次开机都会有这种情况,请各位专家指教。

楼主:
会不会是控制参数调得不好?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转速开始能够跟踪,然后转速开始下降,同时电流变小,运行较长时间,转速又可以重新跟踪”我怎么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没碰到过
期待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