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个CX-P V7.1不知为什么不能连接CPM1A-40CDR 以前用CXP V3.1还可以连了!哪位DX知道吗?

楼主(2008-01-14):
下了个CX-P V7.1不知为什么不能连接CPM1A-40CDR  以前用CXP V3.1还可以连了!哪位DX知道吗?

网友A:
因为这个版本为限制版,也就是免费版本,只提供有限的PLC型号支持。

网友B:
1a的没必要用7.1
5.0可以了

网友C:
CX-P V7.1是限制版,但应可以连CPM1A.

网友C:
http://www.fa.omron.com.cn/promotion/cxp/index.html
OMRON官网下载的吧。

网友D(2010-12-28):
我想下载一个欧姆龙plc编程软件

网友E:
应该可以连接1A的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