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雅各布天梯”

楼主(2008-01-14):
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雅各布做梦沿着登天的梯子取得了“圣火”。后人便把这梦想中的梯子,称之为"雅各布天梯"。
“雅各布天梯”则展示了电弧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二根呈羊角形的管状电极,一极接高压电,另一个接地。当电压升高到5万伏时,管状电极底部产生电弧,电弧逐级激荡而起,如一簇簇圣火似地向上爬升,犹如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雅各布天梯。
空气被电离后电弧一旦形成,相对于通过未被电离的空气形成新的电弧,电流就比较容易沿着已经形成的电弧流动。然而,已被电离的空气由于热和膨胀,密度比周围的空气要大,因此,会使电弧象从火中喷出的火焰一样在空气中上升。电弧上升并被拉长,随着电弧被拉长,电弧通过的空气的电阻加大,当电流送给电弧的能量小于由电弧向周围空气散出的热量时,电弧就会自行熄灭。

视频到以下地址观看:
http://video.gongkong.com/detail.asp?id=983&advUrl=adv_blog.flv

网友A:
看过了,好看

网友B:
看了,有点恐怖

网友C:
恐怖而美丽

网友D:
等了十来分钟还是没能见着,真遗憾

网友:
电子崩导致电弧现象。漂亮

网友E:
看不到,网管卡了,遗憾。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笔一支在 2008-1-16 16:19:00 发表的内容:
  等了十来分钟还是没能见着,真遗憾
--------------------------------------------------------------------------------------------
可以选择在网络不忙的时候看。

楼主:
进入后请点击下图中的红色方框内的内容就可以看到:

网友F:
第一次见

网友G:
好看,不过想问,这是实验还是事故。

网友F:
肯定是实验,谁会放个摄像机正好全程拍下。911就只拍了一部分。

网友H:
和火一样

网友I:
已被电离的空气由于热和膨胀,密度比周围的空气要大
------------
密度应该改为压力。

网友J:
学电的,恐怕不会觉得漂亮的.

网友K(2008-10-29):
谁能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电弧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