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赐教宏指令怎么写吗?

楼主(2008-01-14):
各位好,有没有哪位有空教教怎么编写人机宏指令呀.一直不知道搞.
或者发到我邮箱
huiyangdan@126.com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要学习,可以从简单的运算开始学习。发给你的只是单个具体的案例,实现某个具体的功能,看了也没有什么收获

网友B:
如果你爱上了海泰克我就可以帮你了.

网友C(2008-03-31):
哈,如果你爱上了CERMATE,我免费上门教你

网友D:
所谓宏指令,不过是人机界面的编程指令,与PLC、电脑一样有自己的语句,不同的人机界面各不相同,看看手册再自己试试,入门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E:
还是很好写的

网友F:
想学这方面的东西,该看什么书。
xiangaiyan@yahoo.com.cn

网友G(2008-06-03):
你就把他当成小型的plc的子程序   可以把每个on宏和off宏当成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条件  没事自己遍点玩玩

网友H:
宏就是与PLC里面的编程指令差不多

网友I:
在人机中建立一个按钮写入地址$100.0和一个指示灯读取地址$100.0。按下按钮指示灯点亮。如果用宏,可以把指示灯地址改成$10.0,宏可以这样写:

(般移宏应用)

$10=$100         把$100的数据般移到$10

(子宏应用)

IF $100 == 1 THEN CALL 1         如果$100=1呼叫子宏1

子宏1        $10=1

                    RET(返回)

网友J(2010-10-13):
是要自己多试试看谢谢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