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谁见过这样的仪表(有图)

楼主(2008-01-14):
仪表的指针在中间位置。
用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测量干电池的“正端”与“负端”,仪表的指针向左摆动。
用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测量干电池的“负端”与“正端”,仪表的指针向右摆动。

楼主:
仪表的线路图 我想把一个万用表改造成上图的仪表功能,但不知道上面的集成电路块是什么型号的,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了。

网友A:
还有外观500型的,拿到手里轻轻的,像个空盒子,不能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

网友C:
真得很有水平,万用表都搞成这样了,不知道维护仪表会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第一次见!不知道改造成的仪表干什么用?

楼主:
测量电池的正负极。

楼主:
能不能提示一下上图集成块的大概型号。

网友:
那个芯片上没有型号吗?我遇到过用LM358的,但我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

楼主:
可能是为了保密被别人把型号磨没了,所以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变的复杂了。

网友E:
画也电路图来,试着分析看是啥子功能

楼主:
找到一个24C64HM OP07CP型号的集成块,不知道啥功能。但是接上去看也实现上述功能。
能不能告之一下24C64HM OP07CP型号集成块的功能。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雪世界在 2008-1-20 11:36:00 发表的内容:
找到一个24C64HM OP07CP型号的集成块,不知道啥功能。但是接上去看也实现上述功能。
能不能告之一…
--------------------------------------------------------------------------------------------
24c64是存储芯片,op07是运放。这种以前表多用于有蓄电池的场合,正反电流表可以指示蓄电池是在充电还是在放电,以及大小等等。两个方向相当于现在数字表前面的负号。没什么可奇怪的。

网友G:
简直是搞破坏。

楼主:
TO: 通讯网
你说的没错,就是测量蓄电池正负极的仪表。换上OP27这个集成块后能够实现测量正负的功能。当我再换回原来用的那个集成块,就不能用了。在没有测量物的情况下,仪表的指针摆向一个方向。而不 是在中间位了。不知道电路哪里搭错了。

网友H:
这样改用来干什么????

网友H:
吧指针调到中间位置,不是也可以测吗

网友I:
这个表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电工实验就是组装MF-47万用表,不过已经快十年了

网友F:
to:雪世界 op07,op27管脚一致可以代换,说明你的op07坏掉了。

楼主:
TO:wei5186  我用此表测量蓄电池的正负极的。
TO :通讯网  这么说来,我第二张图中的集成块用OP27了。 那么OP07CP型号中的CP又表示什么呢?是不是CP的意义不是很重要呢?

网友J(2008-03-03):
工控网里藏龙卧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