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8-01-14):
请教各位师傅:
40KW电机用50的铝线,150A的空开可以了吧?
80KW用95的铝线,250A的空开行不?
请问50和95的铝线价格大约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铜线按照4 5安培计算
铝线忘了

网友B:
40KW电机,电源线用铝35平方即可;95铝线不超过10元一米。
    导线载流量不是计算的,可查安全载流量表,根据敷设情况再做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