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GX-DEVELOPER-8.34无法使用

楼主(2008-01-14):
下载GX-DEVELOPER-8.34,安装后工具条无法使用,新建工程也不可以,郁闷!请指教!

网友A:
软件有问题
或者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B:
不可能呀。

网友C:
  是否是在本网站上下的…软件有问题…我也下过…问题一样…有空出来交流交流0571-86127545

网友D:
我的也是打开新建就会说工程初始化失败

网友E:
你装环境了吗?

网友F(2008-02-24):
同样的问题!我都请教好几天了 ,还没人解答,郁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在一朋友处看到了上述软件,他的就可以正常作用!郁闷!再找吧,有好东东一定让大家共享!

楼主:
各位,我已从网上找到可以使用的GX-DEVELOPER-8.34,如果有谁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供大家共同学习用!

网友G(2008-10-27):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选项:不能选监视功能就可以了

对监视功能那个选项不能选
卸载后重装一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同样的问题!我都请教好几天了?,还没人解答,郁闷~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选项:不能选监视功能就可以了

对监视功能那个选项不能选
卸载后重装一遍

网友H:
先运行EnvMEL(我记得不太清,可能是)文件夹中的setup 再运行安装总的setup

网友I:
我是笔记本安装的,安装文件夹不能用中文的。

网友J:
上次安装也碰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时间去搞.

网友K:
文件名不能用中文,其它默认路径安装,不选监视。

网友K:
只要用心,没有成不了的事

网友L:
你看看是不是安装步骤错了?先把环境装了

网友M:
一般是安装文件夹用了中文,改下重新装就好了

网友N:
安装的时候,又一步选择中有提到监视安装,不要选择他,就可以了

网友O:
1.有个EnvMEL的文件夹先安装它是个安装环境

2.安装的时候,有一步选择中有提到监视安装,不要选择他

3.换8.52版本的

4.在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P:
不选监视专用就可以了

网友Q:
哦,是这样的啊!我也是这个问题,我QQ是282112254,谁教教我?

网友R:
可能是安装错误了,你很定选中监控专用了

网友S:
GX-DEVELOPER-8.34文件夹里有两个压缩文件在下载的时候出错了,你可以试一下,解压的时候会提醒你文件损坏。名字我记不清了。

网友T:
极有可能和电脑系统有关系

网友U:
你可能安装顺序不对,我上次就这样。二次安装才安装好的。

网友V:
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W:
用最高版本的吧 8.52E 集成鼠标滚动在里面

网友X:
如果你第一次安装了,用不了,那可能有点麻烦了,你不仅需要重新安装,而且还要修改注册表.

网友Y:
我也是這樣的~~`

网友Z: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AA:
建议你从供货商那里拿

望上有些软件是不能用的

就算能用也是受到权限的

网友AB:
装个GX7.0好了,没必要版本那么高,除非你用FX3U

网友AC:
你一定是装了监视专用版,卸掉重新装一次.记得要选择编辑的,不要装监视的

网友AD(2009-03-24):
应该是和系统有关,同一个软件装在台式机上没问题,装在笔记本上就用不了。

网友AE(2009-05-09):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的也是打开新建就会说工程初始化失败

我也遇到了与你同样的问题,下面说的我的都是OK的,可就是打开时提示初始化失败,请教一下你最终是怎么样解决的?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AF(2010-10-27):
GX Developer8.34

网友AF:
这款软件那位大哥有啊GX Developer8.34 。帮忙发一个,谢谢!ydtx7632397@163.com

网友AG:
早就在用8.52E了,下最新的版本吧。。。。。。

网友AH(2011-02-04):
我在工控网下的开发软件和仿真软件,无法安装--开始安装就显示C盘怎么怎么出错,是系统问题么,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AI(2011-07-30):
那个监视功能不能打“钩”,卸载重装OK

网友AJ(2012-02-08):
我的笔记本上也安装了GPPW,一直都很好使的,突然就不能仿真了,有人说改装在C;盘上,试过没用。就记得使用金山毒霸杀过毒,用QQ管家清理过电脑。现在一用仿真功能提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什么法子都试过了还是不能回复如初。那位高手出招帮帮我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