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常识

楼主(2008-01-14):
中央空调常识一、基本概念1.空气调节:为了满足被调空间的需要,同时控制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分布的空气处理方法。             控制参数含:1.温度控制;2.湿度控制;3.空气过滤、净化及纯化;4.空气流动与循环。2.干球温度:温度计敏感元件在干燥的状态下感测到的温度。平时我们所说的空气温度均指干球温度。3.湿球温度:将一块湿纱布包在温度计感温包周围,纱布中的水分稳定蒸发时温度计感测到的温度。             空调工程中,空气的湿球温度可以理解为焓(即空气所含的热能)不变时,空气加湿到饱和时的温度。4.摄氏温度:冰的融化温度或者水的冻结温度为0℃,水的沸腾温度为100℃,在冻结和沸腾温度之间划有100个分格或称             为100℃。5.华氏温度:冰的融化温度或者水的冻结温度为32℉,水的沸腾温度为212℉,在冻结和沸腾温度之间划有180个分格或称             为180℉。             (摄氏和华氏温度计的刻度对比图示)6.相对湿度:空气中水蒸气分压力和同温度下饱和水蒸气分压力之比,用%表示。             相对湿度表示空气接近饱和的程度,φ值小,说明空气干燥,远离饱和状态,吸收水汽能力强,φ值大,则说             明空气潮湿,接近饱和状态,吸收水汽能力弱。7.露点温度:大气压力一定、含湿量不变的情况下,未饱和空气因冷却而达到饱和状态时的温度。8.热负荷:补偿需供暖建筑的热损失以及加热进入建筑物的冷物体所需的冷量。9.冷负荷:为保持空调房间恒定的温度和相对湿度,需要从室内排除的热流量。二、系统构成1.送回风管路系统   1)系统分类      A.集中式系统:空气的温湿度集中在空气处理箱(AHU)中进行调节后,经风道输送到使用地点,对应负荷变化集中                     在AHU中不断调整。含单风管系统、双风管系统、变风量系统。               优点:设备集中布置在机房,维修方便;过渡季可充分利用新风作为免费冷源;可采用初、中、高效过滤器                     满足室内空气清洁度的不同要求;使用寿命长。               缺点:空调送回风管路复杂,布置困难;支风管和风口较多时不易均衡调节风量;机房占地面积大;设备与                     风管安装工作量大,周期长;空调房间之间容易相互污染。                     (单分管送回风系统图示)      B.半集中系统:除了由集中的AHU处理空气外,在各个空调房间还分别有处理空气的“末端装置”(如风机盘管)。含                     末端再热式系统、风机盘管系统、诱导式系统。               优点:设备可装在空调房间内,无须机房;和新风系统联合使用时新风管较小;空调房间之间不会相互污染;                     安装投产快;使用寿命较长。               缺点:布置分散,维护管理不便;水系统复杂,易漏水;空气过滤性能差;过渡季很难用到免费新风冷源。                     (远大卧式暗装室内机照片)      C.全分散系统:各房间的空气处理由独立的带冷热源的空调机组承担。含单元式空调、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               优点:设备可装在空调房间内、亦可装在机房,布置简单;安装投产快,对改造项目的适应性强;无管路漏                     水风险;空调房间之间不会相互污染。               缺点:分散维修与管理麻烦;安装不好容易漏氟;机组易积灰与油脂,风量、冷量衰减快;最冷时可能无法                     制热、最热时可能无法制冷;空气过滤性能差;过渡季用不到免费新风冷源;使用寿命短。                     (窗式空调器的空气回路图示)   2)气流组织      A.侧送风:含单侧上送下回或走廊回风、单侧上送上回、双侧上送下回等型式,常见风口包括:         a)格栅送风口:叶片固定和叶片可调两种,不带风量调节阀。叶片固定的格栅风口可作回风口,亦可作新风进风

网友A:
整理一下,太乱了。

网友B:
谢谢,就是有点乱

网友C(2009-03-12):
看花了,整一下啊,,,,

网友D(2009-04-20):
谢谢,好资料就是有点乱 ,学习了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