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料盘上放144(12*12)个产品用XY轴取料采用步进还是伺服

楼主(2008-01-14):
一个料盘上放144(12*12)个产品用XY轴取料采用步进还是伺服?

网友A:
光这一个条件来选用是不够的。

网友B:
需要的速度是多少?这个数据总是要有的,运动的精度、重复性指标是多少?负载是多大的?

楼主:
速度600mm/s,运动精度0.5mm,负载5KG

楼主:
速度600mm/s,运动精度0.5mm,负载5KG

网友C:
我只是提供例子,仅供参考:我们这里是XYZ3轴,精度0.05mm,最大速度425mm/s左右,Y轴单独做一个直线驱动,XZ轴做成一个Y轴上可移动部件,负载(XZ移动部件)1.61KG,采用真空吸取产品,产品重量忽略,料盘产品个数不定,根据产品类别有不同的格数;XZ轴做伺服驱动.

网友B:
建议用伺服

网友D:
速度600mm/s,运动精度0.5mm,负载5KG,如是丝杠传动只能用伺服.如是同步轮转动用步进才有可能,两种可能我司都能帮您解决.联系人:周  0755-33643798  www.redcyber.cn

网友E(2008-03-02):
用步进加同步带可以做到,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做过类似的东西,最好在步进前加个减速机。

网友F:
成本约束如何?

网友G:
“一个料盘上放144(12*12)个产品用XY轴取料采用步进还是伺服
速度600mm/s,运动精度0.5mm,负载5KG”

首先,从负载角度来看,用吸盘好像不妥,建议用手爪吧;
从运动精度来看,0.5mm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用伺服;
从运动速度来看,0.6m/s可以考虑用同步带,同时有带轮的直径等,可以确认电机的转速和扭矩。(确切说扭矩由系统的加速度决定,就是多长时间到0.6m/s),通过惯量和扭矩等,可以参考是否加行星减速机。

总结:初步判断用100瓦伺服电机,具体的还和选择的传动方式有关,(滚珠丝杠传动时一般不再需要加减速机)以及轨的质量有关系。

希望可以多多和大家交流和分享经验。目前作了4个类似的直角搬运个案,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qq252606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