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器元件的作用有点迷糊

楼主(2008-01-14):
请问热继和接触器之间的关系,正常情况下接触器吸和,什么时候跳热继?那断路器又是什么时候跳开呢?是不是过电流的时候先跳接触器,再跳断路器啊?还有有断路器的时候,还要熔断器吗?
我的问题很菜鸟,但我渴望您给我一个明白的答复,一个渴望进步的小虾米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见解吧:热继是当通过的电流达到了设定值以后就作用,有的热继不能自己断开,是通过控制接触器断开的。断路器在达到设定值以后可以自己断开。是先跳接触器还是先跳断路器就看你的电路是怎样设计的了。一般是断路器用在线路的前端,断路器的设定值会比热继的大。有了断路器就没有用熔断器的必要,但应该配一组刀闸。

网友B:
热继和断路器是作保护用的,正常时是不动作的.
有了断路器就没有用熔断器的必要:要看你具体的应用情况了

网友C:
你对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还没有分清,所以对这个问题不清楚
当过载的时候,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点断开,这个断开的触点从而去让接触器跳开
应当短路的时候,断路器直接跳开。热继电器的反慢。

网友D:
九段说的很正确,热继主回路接在系统主回路中,当系统过载时,热继辅助触点动作,作用于控制回路.断路器直接接于系统主回路.

网友E:
九段说的对,你对概念没搞清,热继是过载保护的,断路器是过流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