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的故障

楼主(2008-01-14):
我厂一台森兰BT40,1.5KW的变频器维修后三个月.现在出现了一个怪故障,开几小时后出现DBR这个代码,复位出现FL,这种机器没有刹车电阻怎么会现刹车电阻过载???还望有高手说明!!!!!

楼主(2008-04-22):
又说森兰,220伏1.5千瓦的变频带0.75的三相电机,星形接法电流达六七安,三角形时为十二安以上!以上是森兰自检电流,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模块有问题吧,要不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再说森兰!我的一个朋友在试变频器,试了二三次跳过压,后来拿掉检测部分,模块炸了,全厂电跳闸!电机没什么毛病的,因为用其它变频器试机是好的!

网友B:
不知你的变频器好没有,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楼主:
说不清的森兰,前次有个修变频器的朋友给我们厂修的时候说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要我们用用看,变频器是30千瓦的我给带1.5左右的电机,转了半小时也没事,后来给它加上台5.5就跳过流,过压无法复位,再后来听说就是换模块了!

网友C:
是什么样的机型???

我知道60/61的V/F曲线,出厂设置是不怎么样,建议从新设置V/F曲线,至于说自检方式出现过电流现象,我就不知道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和模块肯定没关系,这个应该是霍尔检测后的运算上出了问题,我没有分析其霍尔电路的构成,但这个现象有批量出现的嫌疑,很可能是程序没写好.

网友D:
怪了,究竟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们厂现在1.5千瓦的全是BT40的,30千瓦的全是BT12S的!最常见的就是显示FL

网友E:
是呀,这个是森兰的通病呀,FL是多个故障的代码呀。

楼主:
接着说森兰:今天凌晨二点多一台森兰BT12S,30千瓦的变频报故障Err1,怎么复位也没用,关断电源也不能复位!看到以前拿出去修的标签贴的也是这个代码,我以为是坏了,就打算拆换了,当我把控制面板拿下,再用一台好的变频器上的面板插进时,只听啪的一声,变频器内部接触器吸合了,面板也没有故障代码了!机器运行正常!

网友F:
,变频器是30千瓦的我给带1.5左右的电机

老兄,这样做是不是大马拉小车的了?呵呵,太奢侈了吧!

楼主:
不是浪费,是上次人家修好了我在试机时用的!本来就是用在三十千瓦的电机上的!

楼主:
再接着说森兰!今天又是一台BT12S30千瓦的变频器,起动不到半小时就跳FL,复位能开几分钟故障依旧!查电流只有20安左右!

网友G:
有可能是接插件松动造成报警

网友E:
国产的就是这个样,为了省成本,不偷工减料怎么行呀。这样做出来的产品用用还是可以,就是问题多。

楼主:
插头没有松动的,应该是电子元件虚焊了!送出去修了1

网友H:
哪位知道BT12S-15KW,驱动板上R11,R12的阻值 吗,

楼主(2008-07-02):
好久没说这森兰了,今天接着说.今天上午一台BT40..1.5KW.220的变频器出现ERR1复不了位,拆了.下午一台BT12S.30KW的又显示ERR1复位几次无效,正准备拆,可是它自己一下又自动复位了.这台30的这个毛病有好几次了.现在我公司的1.5KW的我说了不修了.上次修了一台600元,真是浪费.

网友I:
hehe  看来你要中大奖了

楼主:
还是说森兰吧,今天一台森兰BT12S30千瓦的变频器连跳FL,复位几分种后又接着跳,但还是能复位,可能又要拆下来送修了,,唉,天太热了,这些质量不大好的变频器可是要愁死我们了..

网友J:
hehe   估计以后你还的再说啊

网友F:
像这种情况跟森兰厂家说下,或者给厂家维修,毕竟外面的维修人员没有厂家的维修人员专业.

网友K:
森兰厂家售后不错啊,让厂家给看看啊.

网友L:
老兄对森兰的变频器很了解的,能不能说一下你是那家单位的,森兰公司BT系列的变频器有好几年没生产了,变频器用了几年了,像你这种情况森兰公司该派人去你单位对变频器进行保养了。

楼主:
那天那台三十的报FL我重装了一只散热风扇,又用了几天了..其它车间又有一台同型号的坏了...是呀,这机器老了,好像全是03年产的...~~~

网友M:
40和12的机器都是比较老的机器了,在报故障的时候也不是很详细,所以,光一个FL真的不好分辨出什么

不过,说老实话,看了这么多国产变频器,打开来看看,森兰的,不差

网友N:
真垃圾报FL难搞 我修一台15KW的在公司用30KW的电机试机1个小时都正常 到现场他们说不能用 拆机回公司看还是FL 有用30KW的电机试机2个小时正常 拿去还是不能用 查驱动都平衡的 输出也平衡 再这样就封掉FL光耦输出端了 送它上西天吧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O:
森兰变频器具我了解质量还是可以的,顶一下。

我公司1999年10月够了一台,用在现在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而且森兰的服务网点和服务质量在国内不能说第一,第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楼主是那里的?可以打当地的售后服务电话。

网友P:
把主控板给我修,300一块.这个问题我修好多台了,有点麻烦,13599162787

网友Q:
森兰的BT400为什么老是跳ERR1啊!是什么问题啊!我把CPU拿下来又装上就有好了!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就是操作面板与控制板的通讯故障呀..

网友R:
还有在这做生意的,////////////

网友S:
                         做下清洁吧

楼主(2008-08-13):
又要说森兰了,昨天拆了好几台BT40的小机器,统统报FL,不带电机是没事的,我用新电机也报警.....今天出奇了,一台BT40在没有开机情况下,输出频率表在正确接线下是反偏,再反接却打到46HZ左右,没开机怎么会有频率输出的?开机后电机转,不过频率表依旧是反偏.????

楼主:
全部是插了调,调了插还是无济于事.这些机器也许是有些电子元件到年限了,好像全是04年左右买的吧,写的全是03年生产的.

网友T(2010-01-02):
5.5变频出现过压故障...在我这边带1.5电机试了下,没事.去那边带5.5的下去就过压了..怎么回事

网友U:
森兰还可以,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英威腾有点牛!生产都是全自动化的,我到厂家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