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DSP运动控制选择

楼主(2008-01-15):
想做一个运动控制卡,选择哪一款DSP芯片呢?

网友A:
见过用TI的TMS320C31,TMS320DM642做的,也听说过用TI的TMS320VC33,TMS320C6711,TMS320C6713做的,还有用ADI的218x的。
关键看项目目标。

网友A:
MCX314算不得DSP吧!充其量也就是含有某些广义DSP功能的低端运控芯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