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故障SP1

楼主(2008-01-15):
现有一台安川616PC5,CIMR-P5A4011,11KW,运行不到半小时,跳SP1,断电上电运行不到几分钟又跳SP1,迷惑?SP1是什么意思?哪位朋友遇见过,请帮忙,谢谢!

网友A:
直流纹波系数过大,有电网电压原因,如用发电机供电,且发电机电压不稳,频率波动过大,再是滤波电解已失效

楼主:
TO:CAOJUN478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这台变频器供电不是发电机供,是用在潜水泵上的,每次都是放很长时间能用半小时左右,跳SP1且不能复位,断电在上电只能运行几分钟。能说一下SP1表示什么意思吗

楼主:
是直流纹波系数过大吗

网友A:
那就查整流后的电解,是的,是直流纹波多大

楼主:
好,那我试试,等试完再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