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用电,地线和零线互通正常吗?

楼主(2008-01-15):
我家装修的时候我拿万用表测试,发现地线和零线是互通的,请问这样正常吗?安全吗?我找了房开商,但他们的电工答复说电位差相近的时候是会互通的,我有点怀疑。大家觉得他的答复对吗?邻居们的情况也和我家相同,是不是房开商施工有问题啊?

网友A:
如果在你的屋里地线和零线是金属性接通了,漏电保护将无法投入使用了。

网友B:
家庭用电现在都安装了漏电断路器,地线与零线是不能并接的,否则漏电断路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哈哈!!应该不是很正常吧???

网友D:
1、单相进户线为三线时,有两根零线,一根是工作零线N,一根是保护零线PE;
2、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是从PEN重复接地处分开的,是相通的;
3、但是工作零线N、火险L进漏电保护器,而保护零线PE不进漏电保护器;
4、工作零线N与火险L接负载设备,作为电源线;
5、保护零线PE接设备金属外壳,起保护接零的作用;
6、正常情况下,工作零线N有电流,而保护零线PE没有电流;
7、当设备漏电时,保护零线PE有相、零短路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动作;
8、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不能混用,接错时,漏电开关合不上去!

网友E:
如果高压的时候肯是不正常的!我是学高压的!不过家用的也许可以互通!对工作应该没啥影响!肯定是不耽误工作!但是安全不安全我就不知道啦!

网友F:
您所说的是现在住宅楼经常使用的一种供电系统,即我们常说的TN-C-S供电系统(如上图)这种系统的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

网友G:
漏电断路器前端接地与接零并接的话没关系的,但后端一定要分开!

网友E:
哈哈!又长知识喽~~~谢谢!

网友H:
刘老师讲的对!!!

网友I:
老刘说的对,而且详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唐勇在 2008-1-15 15:16:00 发表的内容:
  漏电断路器前端接地与接零并接的话没关系的,但后端一定要分开!
--------------------------------------------------------------------------------------------同意

网友K:
刘说的对,而且详细.

网友L:
应该是相通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赐教,我明白了!呵呵

网友M:
无论用什么系统,只要开关合上,用万用表测量应该都是互通的吧?

网友N:
???????????????????????
地线当零线用??????
能用吗???????

网友O:
将电源开关断开,如果是1P的电源开关要在开关处将零线也断开,在家中任意找一点,插座\开关都行,测量一下地线与零线是否相通,如果相通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P:
零地相通后,漏电开关不能用。

网友Q(2012-12-03):
这样子可以不交电费了吧;

网友R:
单位有个金属卤化物灯,里面有镇流器,和电容各一个。现在情况是,三天就换灯泡,电源很近六七米,电压没问题,不明白为何老烧灯泡啊?换过两个新灯(是一整套,就是没带灯泡,不过灯泡都是一个买来的),前后不到一月,现在没有新的了,灯泡再换就换完了,百度了,也没看到为何老烧灯泡的原因。换个就好几天,郁闷不已

网友S:
同意唐勇的观点,漏电断路器前端接地与接零并接的话没关系的,但后端一定要分开!

网友T:
对:悠然123关于同意唐勇的观点,漏电断路器前端接地与接零并接的话没关系的,但后端一定要分开!内容的回复:

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漏电断路器前端接地与接零并接的话,就是相当于PEN线,规范规定,PEN线不能断开,同时PEN穿过漏电断路器,漏电断路器将不会起作用;个人认为在开关之前将PEN分成PE+N线,然后N线进开关,PE线直接跨过断路器与设备的外壳或者开关的PE端连接

网友U:
对:lpx777777关于单位有个金属卤化物灯,里面有镇流器,和电容各一个。现在情况是,三天就换灯泡,电源很近六七米,电压没问题,不明白为何老烧灯泡啊?换过两个新灯(是一整套,就是没带灯泡,不过灯泡都是一个买来的),前后不到一月,现在没有新的了,灯泡再换就换完了,百度了,也没看到为何老烧灯泡的原因。换个就好几天,郁闷不已内容的回复:

在你那个同变压器过来的线路有木有 动力设备, 如果有,启动时功率较大,电流就会冲击你那种小气的灯。

网友V:
简单说,就是漏电开关合上,零线地线相通是正常的,如果拉开还是相通的,就是有问题了。这样的接法只能是保护接零,外壳漏电,如果不是短路的话,漏电保护器不会跳闸,但是对人没有危害,因为漏电已经回到零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