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多用驱动器测试平台

楼主(2008-01-15):
维修中碰到各种伺服驱动器,各种驱动器的编码器接口又不尽相同,维修完毕没有试验也不知是否修好,我们能否做一个通用的伺服驱动器测试平台,通过单片机或PC来模拟控制或反馈的信号呢?

网友A:
想法很不错!不过多种编码器的协议实现工作量和难度都不小,而且日系伺服的编码器协议大多不向用户开放。

网友B(2011-08-09):
各位老师,我要做个伺服驱动器测试,和楼上的问题一样,导师的意思是不带电机进行判断好坏的测试,问题是不带电机不能实现电流反馈,请各位老师给出出主意该如何做呢

网友C:
那就做个电阻负载 ,

网友A:
至少也的是电感负载!

网友B(2011-10-09):
大家给我指导一下,有没有能反映电机加速、减速工作过程中的工作特性的假负载?这样就可以实现伺服驱动器离线测试

网友D:
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你花应该不到千元买个带1000线编码器国产100W电机测试不就可以了吗,假负载未必能得到你的数据.

网友B:
目前,导师想让我做一个伺服驱动器不带电机的离线测试,测试伺服驱动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我们想这样的话能减小测试设备的体积,而且许多维修单位在维修伺服驱动器时没有配套的电机。我们想如果这样的单体测试成功的话,也可以推广出去。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星接电感模拟绕组,实测电感电流,做矢量解藕,建立电机电动模型,包括极对数,力矩系数模拟,反电势模拟,齿槽力模拟,力矩波动模拟,以及电机和负载的运动学模型,包括摩擦力模拟,阻尼系数模拟,惯量模拟等等,由模型估算电感内电流经矢量运算模拟出的力矩模拟值,以及有效的加速力矩模拟值,加速度模拟值,积分得到速度模拟值,再积分得到位置模拟值,由位置和极对数给出电角度模拟值,不断刷新矢量角,位置值经编码器模拟电路,给出反馈模拟。

这样就造了一个假伺服电机。只要模型搭的好,会有足够好的仿真效果。

缺点是只能近似仿真空载特性,因为电感负载无法真实模拟机电功率转换,只有铜损和铁损。另外,反电势不好仿。

网友B:
谢谢楼上老师的指点,进一步问一下,有没有能够仿真反电势的一种东西呢?

网友B:
还有我想到一点,如果电机空载运行,只要有转速,那么根据反电势e=Ce*Φ*n,就一定有反电势存在,因此是不是即使是模拟电机空载运行也要模拟反电势呢?

网友A:
反电势不模拟,对于接这个仿真电机的驱动器而言,“高速”运行状态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尤其不利于电流环有电机电压模型的驱动器。

反电势的仿真涉思路可以根据电角度和速度的仿真结果,给出电压矢量,通过变压器耦合至星接变压器,这样一来情况会变得复杂。

网友E:
学校里有时就是这样,非要把简单的问题做复杂了。

网友F:
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