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KEP触摸屏怎样下载程序

楼主(2008-01-15):
有问题急需解决,我司用了一个KEP的 HMI-1500T触摸屏,现在反应不灵敏,按都没有什么反应,需要更换,但是不知该怎么把程序上传到PC,和怎样把程序下载到HMI,我试过用USB转RS-232的线,线是2、3交叉连,5连5,接上去后还是不行,用的是EB500的软件,请问是不是还需要其他连接选择的呢?谢谢各位帮忙解决啊~~~~~~~
我打开EASY MANAGER 就已经有 UPLOAD的选择了,但是没有选择触摸屏型号的选项,只有一个显示COM口选择和波特率选择

楼主:
请问,是不是有其他地方需要注意的?连接的时候。

网友A(2008-03-13):
更换触摸板可以找我们啊,我们最专业。020-88594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