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想知道如果用PLC控制,是不是只有人机界面,PLC就可以了.还是要一些继电器,一部分PLC来控制.

网友A:
既然有PLC,那么能够用PLC完成的就用PLC完成;
继电器电路也不可少,主要用于:保护电路(例如紧急停止回路),信号转换电路(例如AC220V和DC24V信号的转换)等等。

网友B:
我厂用大量的中间继电器来转换的电压的

网友C:
输出最好用继电器隔离,要不输出一短路,就易烧PLC内的输出继电器.

网友D:
PLC只是起控制的作用,真正完成执行的,还得用接触器等执行机构.

楼主:
大家的意思是说一个控制柜不能完全由PLC来代替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搞电出身。。。。

PLC只提供逻辑,运算输出。而带负载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PLC的输出无法直接带动消耗电流过大的用电设备。这个时候需要用中间继电器或这接触器来转接一下。因此,一个控制柜,一般来说是包含电源部分,控制部分(变频器,PLC,hmi),中间继电器转接部分。和输出部分(端子,接插件)。组成。

网友E:
同意楼上!

楼主:
有些明白了,我是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有太多的不明白.经过大家的指点我觉得进步的很快.还是网络好呀,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这里寻找答案.谢谢各位老师傅的指点,也谢谢各位的参与.让我们一起在工控的大家庭中开心的成长!

网友F:
你准备做什么控制,智能配电系统吗?

网友G:
其实PLC要是继电器输出的那它对外输出的也是干接点,只要是在负荷范围内是可以直接用的,不过一般工业现场情况比较复杂,为了防止外部短路引起输出继电器损坏都要另加小继电器隔离的,毕竟换一个隔离继电器和换一个PLC输出模块的价格不在一个层次上嘛

网友H: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PLC输出不直接带负载

楼主:
to plc panel  翻译是:去仪表盘,PLC这里代表仪表吗?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 2008-1-17 8:53:00 发表的内容:
  to plc panel  翻译是:去仪表盘,PLC这里代表仪表吗?
--------------------------------------------------------------------------------------------
应该翻译成:去PLC控制柜,好点吧??毕竟PLC是需要大量信号输入和控制输出的。

网友I:
PLC自身的输出点其实也是和内部的逻辑线路隔离的,不过它的输出负荷也确实很小,所以一般都再加一个小继电器进行负荷的放大输出。

楼主:
 to plc panel  翻译是:去仪表盘,PLC这里代表仪表吗?
 这是图纸上的翻译.那么说这是用PLC控制的了.
 那么他的PLC控制只用了一个 KI 接点,是不是合适呀.

楼主:
就是只用了一个应该是输入点吧,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