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在线测试的几点说明

楼主(2008-01-15):
  在对一块电路板在线测试之前,首先要对该电路板的有关情况作一些了解和观察。比如,了解电路板的种类和来源,在数控系统中的功能和引起的故障现象。其次,观察电路板上集成电路的种类,如哪些是数字电路?哪些是模拟电路?哪些是震荡电路和连接到公共总线的三态器件?还有电路的电源是否同一个+5V电源供电?板上的各部分是否有相同或对称的地方?如果对电路板的工作原理有大概的了解,就能确定可能的故障位置,有效的减少测试的盲目性,提高修复的速度。
  电路板测试前还应采取措施,停止板上的振荡器工作。因为电路板上大部分触发器都与时钟信号相连,如果板上有时钟信号,用测试仪时,会造成较大的干扰,常表现为在线测试的记录出现状态不稳定现象或出现“虚波”。对于晶振组成的震荡电路,可将晶振焊下,短路,旁路等方法使其停止工作,对于用集成电路的震荡器,可破坏其起振条件,如断开反馈回路。还可以用示波器检测板上是否陈在干扰测试的时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