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高手

楼主(2008-01-15):
求助高手:电容就地无功补偿问题
哪位高手告知?异步电动机加装电容无功就地补偿(电容器在电动机旁与电动机定子引线直接连接),在断开电动机电源后,由于电动机及拖动负荷的惯性,电机还要转动一段时间才彻底停下,请问在这段时间内,电动机和电容器中的电流电压是如何变化啊?还是交流电吗如何分析啊?电容过补与欠补有什么不同?欢迎回复756347971@qq.com

网友A:
是交流电,一些简易的发电机就是用一个异步电机并联一定的电容组成的。断开电机电源时,电机相当于一个发电机。过补是功率因数超过1了,也就是投的电容过多了,这时系统中的电流超前电压,欠补与过补相反。

网友B:
电容就地无功补偿,
首先要考虑防火。

楼主:
如何定量分析啊?老师!比如已知11KW4极电机拖动离心风机,我用了15KVAR的补偿电容,延时停机1.5分钟,内部电压有多高啊 如何变化啊

楼主:
一些简易的发电机就是用一个异步电机并联一定的电容组成的,好象有本电工手册上有介绍,哪位老师在这给详细介绍一下,并给详细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
哪位老师给予更详细解答啊

网友C:
“由于电动机及拖动负荷的惯性,电机还要转动一段时间才彻底停下,请问在这段时间内,电动机和电容器中的电流电压是如何变化啊?”
1、由于电动机并有电容器,容性电流使电机磁场增强,惯性运动期间,电机很快进入发电状态;
2、如果没有没有放电回路,惯性动能又很大时,会出现过压烧毁电容的;

楼主:
哪位老师给予更详细解答啊!谢谢

网友D:
转自--中国电能质量网
在西藏由于受自然条件、资金短缺等原因,尚有30%农村还没有用上藏中大电网的电,而靠高山小溪的水电,来解决农牧民的照明用电及人畜饮水用电问题。目前西藏农村常有将异步电动机改为发电机运行的事例,这是由于其结构简单、维修、运行操作方便和造价低等一系列优点所致。现将本人在农村将异步电动机改为发电机的一点经验介绍如下:

 1、发电机的励磁方式

 发电机励磁方式有两种,一种叫他励方式,这种方式是电网供给励磁电流来建立磁场。这种方式在农村无其它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无法使用。另一种叫做自励方式,他是依靠本身剩磁和一组接在定子线卷上的电容器来自行励磁,此种方式在农村广泛使用。

 2、自励式异步电机的选择和发电所要具备的条件

 (1)为了同时满足动力及照明负荷的用电,通常应选择“Y”型接法的异步电动机,以便于引出中性线。

 (2)为了降低造价,应选择容量在15kW以内,电压为380/220V的异步电动机为宜。

 (3)电动机转速的选择应略低于原动机转速,原动机转速一般比电动机同期转速高出5%~10%左右为宜。

 (4)电动机转子上必须有一定的剩磁。

 (5)必须并联恰当数值的励磁电容。

 3、空载励磁和负载并联电容量的选择

 正确选择空载励磁并联电容量很重要,如果电容量选择过大,则造成空载电压太高,可能损坏设备;选得过小,空载电压又太低,选择空载励磁电容应使发电机产生的电压不超过铭牌规定的额定电压,根据这一条件空载时所需的励磁电容Co(按“△”接法)可以按下式计算:

 (1)

 式中IO—在UN下的空载励磁电流A

 UN—电动机的额定线电压V

 CO—空载励磁电容μF

 对于三相总电容量按“Y”接法,可以按下式计算:

 C0=106*3I0/314UNx
(2)

 式中UNX—电动机的额定相电压V

 当电动机带上负荷后,发电机电压将随负荷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带负荷运行时还必须补偿电容量。当负荷功率因数cosφ=1(即纯电阻负载)且满载时,由于有功功率在电网引起无动损耗,则必须增加电容器以补偿负荷中的无功功率,其补偿电容值可按下式估算:

 C1=1.25CO
(3)

 式中C1——带负荷时补偿电容值μF

 当负荷的功率因数cosφ约为0.8时,由于负载中有感性负载,为了补偿无功功率在电网中引起的无功损耗,因此必须相应的补偿电容值,其补偿电容值C2可按下式计算:

 C2=0.6SN/314UN2 (4)

 式中C2——补偿无功功率电容值μF

 SN—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容量VA

 其带额定负荷时总的负荷补偿电容C为:

 C=C1+C2 (5)

 三相总的励磁电容值为:

 C总=CO+C=CO+C1+C2
(6)

 例如有一台J02-71-8电动机,额定功率Pe=17kW,额定转速720r/min,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35.8A,Y型接法,功率因数为0.8,空载电流5.5A(铭牌值),现需要改为异步发电机,求空载电容、负荷电容多少?

 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1)、(3)、(4)、(5)中,得到空载电容为78μF,负荷补偿总电容为322.4μF。

 4、运行中注意事项

 (1)为了保证供电电压质量,应随负荷的变化而增减补偿电容量。

 (2)应在发电机的空载电压升起后再带负荷,否则发电机电压很难建立起来。

 (3)带动力负荷不要超过发电机容量的25%,所带电动机的单台容量不应超过发电机总容量的10%,否则启动电流太大,电压急剧下降,电动机难以启动。

 (收稿日期:1999-10-18)

 (本栏编辑雷鸣)

楼主:
"根据这一条件空载时所需的励磁电容Co(按“△”接法)可以按下式计算:

 (1)

 式中IO—" 好象没有公式啊!就是有公式,也敬请给予详细原理解释!

网友C:
1、异步电机作为发电机用时,需要并多大的电容,没有确切的计算公式;
2、可以这样理解,电容电流就是励磁电流,与发电机的负载大小、性质有关;
3、当电容量大时,端电压升高,电容量少时,端电压下降;
4、感性负载功率因数越低,端电压越低;
5、负载大时,端电压下降;
6、要真用异步电机发电作为电源用,调节电容的大小,就像同发电机调励磁电流一样,当然比同步发电机自动励磁还要复杂;
7、同步发电机自动励磁,是检测端电压闭环控制的,那么用异步电机并电容发电,电容的大小,也要靠检测端电压来调节,是个更困难的事情!

网友E:
不过,用示波器大概可以看出它的波形来,建议试试看?

网友E:
觉得这是个好复杂的理论问题,没有几刷子会云里雾里的。偶也是,搞不懂

楼主(2008-02-17):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F:
异步电动机如果转速不超过它的同步转速成,怎么可能发电呢

网友G:
学习一下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1-19 12:23:00 发表的内容:

 “由于电动机及拖动负荷的惯性,电机还要转动一段时间才彻底停下,请问在这段时间内,…
--------------------------------------------------------------------------------------------
哈哈,不可能出电压长升高和烧坏电容的事吧,如果电动机停电后成为发电机,电压升高,岂不是电机会不停地转下去吗!简直太可笑了
就算是能发电,电容里存的电也被电机的绕组给放光了,哪里来的电压升高的道理!要不你就找个电机并个电容,用手转动它发电然后停下来,岂不是成了永动机了!

网友C:
“如果电动机停电后成为发电机,电压升高,岂不是电机会不停地转下去吗!简直太可笑了”
1、如果电动机停车时,与并联补偿电容器不脱离,电机会进入发电状态;
2、这时因为无放电电路,系统惯性动能转化的电能在并联谐振补偿电路中积聚;
3、这时由于感生电动势、定子绕组电流、外接补偿电容是串联谐振,即电压谐振,出现过压是可能的;
4、系统惯性动能转化的电能在并联谐振补偿电路中积聚的过程,也是电机停止转动的过程,系统惯性动能最终消耗在电机绕组电阻上结束惯性运动;
5、如果补偿电容电路有放电电阻的话,系统惯性动能转化的电能会消耗在放电电阻上,而迅速发电制动停机;

网友C:
所以,停机时,先断开补偿电容电路,后停机!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