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331-7KF02测电流的连线问题

楼主(2008-01-15):
问一下各位大佬一个SM331-7KF02模块测4-20MA的问题。
我有个设备输出4-20MA电流的信号,我用万用表量了下,有十几伏的电压。这样貌似应该用4线制测电流吧?
 我只激活了一个通道组,就是2、3、4、5那组。硬件组态4线制电流,4-20mA。没有选任何中断或诊断。
我把1、20接电源,10、11短接,3、4、短接,用2、5接4-20mA输入,没用FC105,结果显示32767超限。若不短接3、4,用2、3测,4、5悬空,也是32767.若设置成两线4-20mA,用2、3测,还是32767。郁闷了。

用万用表直接测电流有9mA多,若接到旁边CPU自带的AI口,可以显示正常。应该可以排除干扰问题。

又怀疑是前连接器没插好,重插一下,感觉应该没问题,可还是这样。

另外我每次都是覆盖下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请问各位,我这个信号用7KF02应该怎么测?

楼主:
补充一下,若SM331-7KF02激活有通道,它的SF信号一直亮着,不知到什么原因。

楼主:
惭愧啊!量程卡没有调!